单片机通过74LS164控制LED

楼主:
如何分别选中led端口和74LS164端口,让数据显示到LED上?(毕设题目,可是大学期间没学过单片机==。)

网友A(2017-04-26):
分时控制。即先后选中,不会影响视觉效应。

网友B:
这是一个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方案。模拟串口方式。

弄明白164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C:
分时控制。即先后选中,不会影响视觉效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分时控制。即先后选中,不会影响视觉效应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时控制。即先后选中,不会影响视觉效应。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