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 SR505人体感应模块输出脚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用吗?

楼主(2017-04-26):
我买了一个人体感应的。SR505可是他说是输出高低电平然而接单片机里用不了。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什么叫用不了啊,这个模块,看外接示意图,直接接完正负极,然后把out引脚连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就能用了啊,单片机检测这个引脚的电平信号,和按键控制led灯查不多,这个人体感应传感器在写程序的时候相当于按键的检测

网友A:
看外部连接图是可以直接用的,软件处理方法和按键检测基本一致吧。

网友B(2022-02-25):
直接接有点小问题,就是51单片机的引脚是高电平的,这个模块也是高电平处罚输出,所以代码上有些麻烦,最完美的解决方法是感应模块电路板上拿掉那个0Ω电阻,再加焊一个s8050三极管,就可以直接接51单片机用了。这种情况在stm8单片机上就不存在了

网友C:
跟按键检测基本一致

网友D:
HC SR505人体感应模块输出脚不什么不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用 ?
因为真的可以直接用,高电平触发一样没问题

网友E:
看你的资料,模块输出高电平,单片机需要设置为:高电平触发。如果要低电平触发,就要按资料图3的方法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