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制输出经L298N接直流电机怎么接线 12V电压怎么提供

楼主:
pwm调制输出经L298N接直流电机怎么接线 12V电压怎么提供

网友A(2017-07-20):
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B:
12V电压是常用电压之一,可以直接用电池组通过L298N供给电机。pwm调制输出和12V电压分别接在电机驱动的继电器两侧。  PS:L298N有图的话会说的更明白一点

网友C:
不一定非要12V,我的蓝牙小车电源就是用两个18650接上12V端口就够了,然后5V端口可以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D:
就像图中所示接线。PWM波控制使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