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课程设计

楼主(2017-04-26):
#include<reg52.h>
#include<serial.h>
#include<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arget 65                                                        //设定温度目标值
int aa=0,bb=0;                                    // aa,bb是用于显示时间的变量
signed long  error=0,d_error=0,dd_error=0;        //相当于公式中的e(k),e(k-1),e(k-2);
int k=14,ti=5;td=16,det_t,pwm,m=0;
//unsigned char YSJS=0;
float t;

uint tmpvalue=0, value;   //tmpvalue是暂时值 value是最终温度值
int high,low;
sbit P23=P2^3;
sbit P22=P2^2;
sbit DQ = P2^1;                 //P2.1作为连接DS18B20的I/O口
sbit p0=P1^0;
sbit p1=P1^1;
sbit p2=P1^2;
sbit p3=P1^3;                  //P1.3和P1.4作为升温电路的控制端
sbit p4=P1^4;
sbit p5=P1^5;        //P1.5~P1.7控制八个七段数码管的亮灭
sbit p6=P1^6;
sbit p7=P1^7;

void delayms(int o)   //用于数码管显示的延时
{
    unsigned char a1,b1,c1;
        int x=o;
        for(;o>0;o--)
    for(c1=4;c1>0;c1--)
        for(b1=21;b1>0;b1--)
            for(a1=14;a1>0;a1--);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八段管显示码***************/

code uchar LEDmap[]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code uchar BITaddr[] ={0x0f, 0x2f, 0x4f, 0x6f, 0x8f, 0xaf, 0xdf, 0xef};                          //数码管位选地址
uchar code LEDmap1[]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带小数点数字编码

/***************ds18b20的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int ReadOneCha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DS18B20程序读取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low=ReadOneChar();
        high=ReadOneChar();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tmpvalue<<8);
        tmpvalue=tmpvalue | low;
        value=tmpvalue*0.0625;
        t=tmpvalue*0.625;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i=0;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uart_init();
    P23 = 1;
   P22 = 1;
   delayms(9500);
   P23 = 0;
   P22 = 0;
   while(1)
                   {

                   if((bb%3)==0)                  //每三秒扫描一次 ,采样周期3s
                                {
                                    dd_error=d_error;
                                        d_error=error;
                                        error = (signed long)(target-value);//求e(k)             //求e(k-1)            //求e(k-2)
                                        det_t=k*(error-d_error)+(k*3/ti)*error+(k*td/3)*(error-2*d_error+dd_error);                //增量公式           */
      // det_t=20*(error-d_error)+0.15*error+10*(error-2*d_error+dd_error);                //增量公式           */

                                        pwm=det_t;
                                        if((error>10)||(pwm>60))pwm=60;
                                }
                                        ReadTemperature();
                                        p5=0;p6=0;p7=0;P0=LEDmap[bb%10];delayms(1);                           //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
                                        p5=1;p6=0;p7=0;P0=LEDmap[bb%100/10];delayms(1);
                                        p5=0;p6=1;p7=0;P0=LEDmap[bb%1000/100];delayms(1);
                                        p5=1;p6=1;p7=0;P0=LEDmap[bb/1000];delayms(1);                   //
                                        p5=0;p6=0;p7=1;P0=LEDmap[(int)t%10];delayms(1);                   //温度小数显示
                                        p5=1;p6=0;p7=1;P0=LEDmap1[value%10];delayms(1);                   //温度个位及小数点显示
                                        p5=0;p6=1;p7=1;P0=LEDmap[value%100/10];delayms(1);           //温度十位显示
                                if(i++>100)
                        {
                            Uart_SendChar(0x5a);
                                        Uart_SendChar(value%100/10);
                            Uart_SendChar(value%10);
                            Uart_SendChar((int)t%10);
                            Uart_SendChar(0);
                            i=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aa=0;bb++;}        //计时1s
        if(m<pwm){p3=1;p4=1;}        //电机启动,加热
        if((m>=(pwm))||(value>=target)){p3=0;p4=0;} //电机关闭,停止加热
        if(m==60)m=0;
         m++;
}

从硬件电路开始学习,然后编写程序对加热杯内的水温进行控制。能够完成水温在
65摄氏度的稳定性实验,并计算了超调和稳态误差。
升温速率可以为1--4/分钟,分阶段升温编制信号采样程序,转换显示以及在数码管上时钟显示(秒表)。达到设定温度稳定后加入扰动,控制加热算法,使其快速达到温度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