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计数器制作

楼主(2017-04-26):
由于要经常数贴片元件而且数量不多不少,基本上在几百到1~2千,用人工数太费时间,而且容易出错,当然可以用尺子量,可以节约时间,但是也容易出错,最近我做了个计数器,用来数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等。适用于编带宽度8mm,厚度2mm以下。

数几个元件试试
开关,充电器接口
内部结构

电源板

单片机源程序:
/*************************************
产品名称:简易贴片元件自动点数机
最大计数:9999
程序功能:自动清点贴片元件数量
晶振频率:33.0000Mhz

端口分配:
数码管段码:P1
位码:        千位seg1=P3^6;
                百位seg3=P5^5;
                十位seg2=P3^7;
                个位seg4=P5^4;
按键:        计数清零key_crll=P3^2;
                计数暂停:key_pause=P3^3;
指示灯:暂停:  led_pause=P3^0;
                工作(传感器状态): led_count=P3^1;

程序简要说明:
        计数利用T0定时/计数器功能
        按下清零按键清零计数,同时清除暂停标志
        按下暂停按键使TR0=0,关闭定时器0,同时暂停灯亮,
        但是传感器指示灯无影响,有物体经过使正常亮灭

*************************************/
#include<IO.h>
#include<extern.h>

void Delay1ms(uchar z)                //@33.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
        {
                i = 33;
                j = 22;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Timer2Init();
        delay1ms(255);
//        Short_sound = 1 ;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led_pause = TR0;                //暂停指示灯与计数器工作同步
                led_count = !P34;                //检测到有物体时灯亮
    }
}

完整源码下载:
如果制作产品请注明来源

网友A(2018-06-05):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制作和上传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制作和上传辛苦了

楼主:你好!
崇拜,请把你实用的产品卖给我一个!电话:18288618290 仓库保管员敬请!

网友B(2018-09-08):
楼主用什软件烧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