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模拟USB键盘源程序及原理图

楼主(2017-04-26):
使用51单片机模拟USB键盘原理图(附件里面可以下载清晰版的电路图及完整源码):

单片机源程序: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我的邮箱:computer-lov@tom.com

USBKeyBoard.C  file

作者:Computer-lov
建立日期: 2007.03.20
修改日期: 2007.03.23
版本:V1.1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Computer-lov 2007-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USB.H"
#include "PDIUSBD12.H"
#include "My_typ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keyboard.h"

#define USB_COMMAND_ADD           1
#define USB_DATA_ADD              0

//USB芯片连接引脚
#define USB_DATA                  P0
#define USB_A0                    P3_5
#define USB_WR                    P3_6
#define USB_RD                    P3_7
#define USB_INT                   P3_2

#define ENDPOINT_NUMBER           2
#define MAX_CONTROL_DATA_SIZE     16

//控制传输时保存数据
CONTROL_DATA_BUFF Control_Data;

//缓冲
uint8 idata buffer[64];

//交换数据时用的指针
uint8 *pData;

uint8 idle;     //空闲状态
uint8 protocol; //当前协议

//高低字节交换

#define SWAP16(x)  ((((uint16)(x))<<8)|(((uint16)(x))>>8))

//取一个整数的低字节
#define LSB(x) ((uint8)(x))

//取一个整数的高字节
#define MSB(x) ((uint8)(((uint16)(x))>>8))

//字符串描述符所用的语言种类
code uint8 LANGUAGE_ID[4]={0x04,0x03,0x09,0x04};

//设备序列号
code uint8 device_serial_number[]=
{22,STRING_DESCRIPTOR,'2',0,'0',0,'0',0,'7',0,'-',0,'0',0,'3',0,'-',0,'2',0,'3',0};

//厂商字符串
code uint8 ManufacturerString[80]=
{80,STRING_DESCRIPTOR,0x35,0x75,0x11,0x81,0x08,0x57,0x08,0x57,0x84,0x76,0xB6,0x5B,
0x53,0x5F,'-',0x00,'-',0x00,'-',0x00,'-',0x00,'@',0,0x20,0x00,'H',0,'t',0,'t',0,
'p',0,':',0,'/',0,'/',0,'C',0,'o',0,'m',0,'p',0,'u',0,'t',0,'e',0,'r',0,'0',0,
'0',0,'.',0,'2',0,'1',0,'i',0,'c',0,'.',0,'o',0,'r',0,'g',0};

//产品字符串
code uint8 ProducterString[80]=
{80,STRING_DESCRIPTOR,0x35,0x75,0x11,0x81,0x08,0x57,0x08,0x57,0x5A,0x50,0x84,0x76,
'U',0,'S',0,'B',0,0x2E,0x95,0xD8,0x76,'@',0,0x20,0x00,'H',0,'t',0,'t',0,
'p',0,':',0,'/',0,'/',0,'C',0,'o',0,'m',0,'p',0,'u',0,'t',0,'e',0,'r',0,'0',0,
'0',0,'.',0,'2',0,'1',0,'i',0,'c',0,'.',0,'o',0,'r',0,'g',0};

code DEVICE_DESCRIPTOR_STRUCT device_descriptor=     //设备描述符
{
sizeof(DEVICE_DESCRIPTOR_STRUCT),                   //设备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DEVICE_DESCRIPTOR,                                         //设备描述符类型编号
0x1001,                                             //USB版本号
0x00,                                               //USB分配的设备类代码
0x00,                                               //USB分配的子类代码
0x00,                                               //USB分配的设备协议代码
0x10,                                               //端点0的最大包大小
0x3412,                                             //厂商编号VID,这里只是作为测试用,请使用自己的VID
0x7856,                                             //产品编号PID,这里只是作为测试用,请使用自己的PID
0x0100,                                             //设备出厂编号
0x01,                                               //设备厂商字符串的索引
0x02,                                               //描述产品字符串的索引
0x03,                                               //描述设备序列号字符串的索引
0x01                                                //可能的配置数量
};

//定义配置,接口,端点等描述符结构体,因为它们是随配置描述符一起返回的
typedef struct _CON_INT_ENDP_DESCRIPTOR_STRUCT
{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interface_descriptor;
HID_DESCRIPTOR_STRUCT hid_descriptor;
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endpoint_descriptor[ENDPOINT_NUMBER];
}CON_INT_ENDP_DESCRIPTOR_STRUCT;

code CON_INT_ENDP_DESCRIPTOR_STRUCT con_int_endp_descriptor=
{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配置描述符
{
sizeof(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配置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配置描述符类型编号
SWAP16(sizeof(CON_INT_ENDP_DESCRIPTOR_STRUCT)),
0x01,                                                            //只包含一个接口
0x01,                                                            //该配置的编号
0x00,                                                            //iConfiguration字段
0xA0,                                                            //采用总线供电,支持远程唤醒
0xC8                                                            //从总线获取最大电流400mA
},
//interface_descritor                                             //接口描述符
{
sizeof(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接口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INTERFACE_DESCRIPTOR,                                            //接口描述符类型编号
0x00,                                                            //接口编号为0
0x00,                                                            //该接口描述符的编号
ENDPOINT_NUMBER,                                                 //非0端点数量为2,只使用端点主端点输入和输出
0x03,                                                            //人机接口设备(HID)类
0x01,                                                            //使用的子类:支持BIOS根启动Boot的子类
0x01,                                                            //使用的协议:键盘
0x00                                                             //接口描述符字符串索引
},
//hid_descriptor
{
sizeof(HID_DESCRIPTOR_STRUCT),                                   //HID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HID_DESCRIPTOR,                                                  //HID描述符类型编号
0x1001,                                                          //HID类协议版本号,为1.1
0x21,                                                            //固件的国家地区代号,0x21为美国
NUM_SUB_DESCRIPTORS,                                             //下级描述符的数量
{
  {
   REPORT_DESCRIPTOR,                                             //下级描述符为报告描述符
   SWAP16(sizeof(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下级描述符的长度
  }
},
},
//endpoint_descriptor[]
{
{                                                                //主端点输入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MAIN_POINT_IN,                                                  //端点号,主输入端点
  ENDPOINT_TYPE_INTERRUPT,                                        //使用的传输类型:中断传输
  0x400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设置为10ms
},

{                                                                //主端点输出描述
  sizeof(ENDPOINT_DESCRIPTOR_STRUCT),                             //端点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ENDPOINT_DESCRIPTOR,                                            //端点描述符类型编号
  MAIN_POINT_OUT,                                                 //端点号,主输出端点
  ENDPOINT_TYPE_INTERRUPT,                                        //使用的传输类型:中断传输
  0x4000,                                                         //该端点支持的最大包尺寸,64字节
  0x0A                                                            //中断扫描时间:设置为10ms
}
}
};

union                                          //程序标志位
{
uint16 Register;
struct
{
uint8 bus_reset        :1;
uint8 suspend          :1;
uint8 remote_wakeup    :1;
uint8 int_isr          :1;
uint8 not_end          :1;
uint8 usb_idle         :1;
uint8 usb_busy         :1;
uint8 setup_packet_in  :1;
uint8 setup_packet_out :1;
uint8 set_addr         :1;
uint8 usb_endp0_in     :1;
uint8 usb_endp2_in     :1;
uint8 usb_endp2_out    :1;
}flags;
}usb_flags;

union                                         //中断寄存器
{
uint8 Register[2];
struct
  {
   uint8 control_out_port  :1;
   uint8 control_in_port   :1;
   uint8 port_out_1        :1;
   uint8 port_in_1         :1;
   uint8 main_out_port     :1;
   uint8 main_in_port      :1;
   uint8 bus_reset         :1;
   uint8 suspend_change    :1;
   uint8 DMA_EOT           :1;
   uint8 not_use           :7;
  }Interrupt;
}Interrupt_Register;

union                                    //端点最后处理状态
{
uint8 Register;
struct
{
  uint8 successful          :1;
  uint8 error_code          :4;
  uint8 setup_packet        :1;
  uint8 data_1              :1;
  uint8 prestatus_not_read  :1;
}Status;
}Last_Status;

/*****************   延时x毫秒函数 ***********/
void delay(uint16 x)
{
uint16 i;
uint16 j;
for(i=0;i<x;i++)
for(j=0;j<230;j++);
}
/********************************************/

/*******************************写USB命令******************************************/
void write_usb_command(uint8 usb_command)
{
USB_A0=USB_COMMAND_ADD;
USB_DATA=usb_command;
USB_WR=0;
USB_WR=1;
USB_DATA=0xFF;
}
/******************************************************************************/

/*********************写一字节USB数据*******************************************/
void write_a_usb_data(uint8 usb_data)
{
USB_A0=USB_DATA_ADD;
USB_DATA=usb_data;
USB_WR=0;
USB_WR=1;
USB_DATA=0XFF;
}
/******************************************************************************/

/****************************读一字节USB数据************************************/
uint8 read_a_usb_data(void)
{
uint8 temp;
USB_A0=USB_DATA_ADD;
USB_RD=0;
temp=USB_DATA;
USB_RD=1;
return temp;
}
/******************************************************************************/

/************************读USB中断寄存器**************************************/
void read_interrupt_register(void)
{
write_usb_command(Read_Interrupt_Register);
Interrupt_Register.Register[0]=read_a_usb_data();
Interrupt_Register.Register[1]=read_a_usb_data();
}
/******************************************************************************/

/************************设置USB地址*******************************************/
void set_usb_addr(uint8 addr)
{

write_usb_command(Set_Address);
write_a_usb_data(0x80|addr);
Prints("   设置地址.....................",1);
Prints("       地址为:  ",0);
PrintLongInt(addr);
Prints("",1);
}
/******************************************************************************/

/*************************端点使能******************************************/
void set_endpoint_enable(void)
{
write_usb_command(Set_Endpoint_Enable);
write_a_usb_data(0x01);
}
/******************************************************************************/

/****************************选择终端点*************************************/
uint8 select_endpoint(uint8 endp)
{
write_usb_command(Select_EndPoint+endp);
return read_a_usb_data();
}
/******************************************************************************/

/****************************读端点最后状态**********************************/
uint8  read_last_status(uint8 endp)
{
write_usb_command(Read_Last_Status+endp);
return read_a_usb_data();
}
/******************************************************************************/

/****************************设置端点状态**************************************/
void set_endpoint_status(uint8 endp,uint8 status)
{
write_usb_command(0x40+endp);
write_a_usb_data(!status);
}
/******************************************************************************/

/*****************************读端点状态**************************************/
uint8 read_endpoint_status(uint8 endp)
{
write_usb_command(0x80+endp);
return read_a_usb_data();
}
/******************************************************************************/

/************************清缓冲,在读取缓冲数据后调用**************************/
void clear_buffer(void)
{
write_usb_command(Clear_Buffer);
}
/******************************************************************************/

/***********************缓冲区数据有效,在写缓冲后调用**************************/
void validate_buffer(void)
{
write_usb_command(Validate_Buffer);
}
/******************************************************************************/

/***************************应答建立包************************************/
void ack_setup(uint8 endp)
{
select_endpoint(endp);
write_usb_command(Ack_Setup);
}
/******************************************************************************/

/***********************出错处理******************************************/
void error(uint8 number)
{
Prints("有错误发生!!!",1);
number=0;
}
/******************************************************************************/

/*************************读终端点缓冲****************************************/
uint8 read_endpoint_buff(uint8 endp,uint8 len,uint8 * buff)
{
uint8 i,j;
read_last_status(endp);
if(!(select_endpoint(endp))&0x01){error(0); return 0;}
read_endpoint_status(endp);
write_usb_command(Read_Buffer);
read_a_usb_data();
j=read_a_usb_data();
if(j>len)
  j=len;
for(i=0;i<j;i++)
  {
   USB_RD=0;
   *(buff+i)=USB_DATA;
   USB_RD=1;
  }
clear_buffer();
return j;
}
/******************************************************************************/

/*************************写终端点缓冲*****************************************/
uint8 write_endpoint_buff(uint8 endp,uint8 len,uint8 * buff)
{
uint8 i;
read_last_status(endp);
select_endpoint(endp);
write_usb_command(Write_Buffer);
write_a_usb_data(0);
write_a_usb_data(len);
for(i=0;i<len;i++)
  {
   USB_DATA=*(buff+i);
   USB_WR=0;
   USB_WR=1;
  }
USB_DATA=0XFF;
validate_buffer();
return len;
}
/******************************************************************************/

/***************************断开USB连接****************************************/
void disconnect_usb(void)
{
Prints("断开USB连接........................",1);
write_usb_command(0xf3);
write_a_usb_data(0x0e);
write_a_usb_data(0x47);
delay(100);
}
/******************************************************************************/

/*******************************连接USB**************************************/
void connect_usb(void)
{
Prints("连接USB...............",1);
write_usb_command(0xf3);                         //初始化USBD12
write_a_usb_data(0x1e);                          //连接USB
write_a_usb_data(0x47);                          //设置频率
}
/******************************************************************************/

/***************************初始化USB***************************************************/
void init_usb(void)
{
Prints("USBD12芯片初始化",1);
set_usb_addr(0);
set_endpoint_enable();
}
/******************************************************************************/

/****************************USB总线复位处理***********************************/
void usb_bus_reset(void)
{
Prints("USB总线复位................................",1);
usb_flags.Register=0;
set_endpoint_enable();
}
/******************************************************************************/

/*****************************USB总线挂起处理**********************************/
void usb_bus_suspend(void)
{
Prints("USB总线挂起................................",1);
}
/******************************************************************************/

/***************************设置地址***************************************/
void set_usb_address(void)
{
usb_flags.flags.set_addr=1;
while(select_endpoint(1)&0x01);
write_endpoint_buff(1,0,0);
set_usb_addr(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获取状态响应*****************************************/
void get_status(uint8 receiver)
{
uint8 status[2];
switch (receiver)
  {
   case 0:                        //获取设备状态
    status[0]=0x00;
    status[1]=0x00;
    break;
   case 1:                        //获取接口状态
    status[0]=0x00;
    status[0]=0x00;
    break;
   case 2:                        //获取端点状态
    status[0]=0x00;
    status[1]=0x00;
    break;
   }
  write_endpoint_buff(1,2,status);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
/******************************************************************************/

/*********************清除特性*******************************************/
void clear_feature(uint8 receiver)
{
Prints("    清除特性................................",1);
receiver=0;
write_endpoint_buff(1,0,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设置特性**************************************************/
void set_feature(uint8 receiver)
{
Prints("    设置特性................................",1);
receiver=0;
write_endpoint_buff(1,0,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设置描述*****************************************/
void set_descriptor(void)
{
Prints("    设置描述符................................",1);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设置配置*******************************************/
void set_configuration(void)
{
Prints("    设置配置................................",1);
write_endpoint_buff(1,0,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获取配置状态******************************************/
void get_configuration(void)
{
uint8 value=0x01;
Prints("    获取配置................................",1);
write_endpoint_buff(1,1,&valu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
/******************************************************************************/

/****************************设置接口************************************/
void set_interface(void)
{
Prints("    设置接口................................",1);
write_endpoint_buff(1,0,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获取接口状态***************************************/
void get_interface(void)
{
uint8 value=0x01;
Prints("    获取接口................................",1);
write_endpoint_buff(1,1,&valu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
/******************************************************************************/

/***********************获取描述符*********************************************/
void get_descriptor(void)
{
Prints("    获取描述符................................",1);
  if(!usb_flags.flags.not_end)
     {
      switch(MSB(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
        case DEVICE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设备描述符................................",1);
                 Control_Data.wCount=sizeof(DEVICE_DESCRIPTOR_STRUCT);
                  Control_Data.pData=(uint8 *)(&device_descriptor);
             break;
        case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配置描述符................................",1);
             Control_Data.wCount=SWAP16(con_int_endp_descriptor.configuration_descriptor.wTotalLength);
                         Control_Data.pData=(uint8 *)(&con_int_endp_descriptor);
             if(Control_Data.wLength<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Length;
             break;
                case STRING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1);
                         switch(LSB(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
                           case 0:
                            Prints("            获取语言ID................................",1);
                            Control_Data.wCount=LANGUAGE_ID[0];
                Control_Data.pData=LANGUAGE_ID;
                               break;

                           case 1:
                            Prints("            获取厂商字符串................................",1);
                            Control_Data.wCount=ManufacturerString[0];
                Control_Data.pData=ManufacturerString;
                            break;

                           case 2:
                            Prints("            获取产品字符串................................",1);
                            Control_Data.wCount=ProducterString[0];
                Control_Data.pData=ProducterString;
                            break;

                           case 3:
                 Prints("            获取设备序列号................................",1);
                             Control_Data.wCount=device_serial_number[0];
                             Control_Data.pData=device_serial_number;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Prints("       获取其它描述符..................描述符索引为:",0);
                         PrintLongInt(MSB(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Prints("",1);
                  break;
                   }
      if(Control_Data.wLength<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Length;
         }
        //写数据到D12输入端点
    if(Control_Data.wCount>=MAX_CONTROL_DATA_SIZE)
     {
          write_endpoint_buff(1,MAX_CONTROL_DATA_SIZE,Control_Data.pData);
          Control_Data.pData+=MAX_CONTROL_DATA_SIZE;
      Control_Data.wCount-=MAX_CONTROL_DATA_SIZE;
          if(usb_flags.flags.set_addr)usb_flags.flags.not_end=1;
           els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return;
         }
    else
     {
          write_endpoint_buff(1,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pData);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in=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return;
         }
}
/******************************************************************************/

/*********************发到接口的获取描述符**************************************/
void get_descriptor_interface(void)
{
Prints("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1);
  if(!usb_flags.flags.not_end)
     {
      switch(MSB(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
        case HID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HID描述符................................",1);
                 Control_Data.wCount=sizeof(HID_DESCRIPTOR_STRUCT);
                  //Control_Data.pData=(uint8 *)(&hid_descriptor);
             break;
        case REPORT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报告描述符................................",1);
             Control_Data.wCount=SWAP16(sizeof(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Control_Data.pData=(uint8 *)(KeyBoardReportDescriptor);
             if(Control_Data.wLength<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Length;
             break;
                case PHYSICAL_DESCRIPTOR:
                     Prints("        获取物理描述符................................",1);
                         break;
                 default:
                     Prints("       获取其它描述符..................描述符索引为:",0);
                         PrintLongInt(MSB(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Prints("",1);
                  break;
                   }
      if(Control_Data.wLength<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wLength;
         }
        //写数据到D12输入端点
    if(Control_Data.wCount>=MAX_CONTROL_DATA_SIZE)
     {
          write_endpoint_buff(1,MAX_CONTROL_DATA_SIZE,Control_Data.pData);
          Control_Data.pData+=MAX_CONTROL_DATA_SIZE;
      Control_Data.wCount-=MAX_CONTROL_DATA_SIZE;
          if(usb_flags.flags.set_addr)usb_flags.flags.not_end=1;
           els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return;
         }
    else
     {
          write_endpoint_buff(1,Control_Data.wCount,Control_Data.pData);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in=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return;
         }
}
/******************************************************************************/

/************************终端点0输出中断处理************************************/
void endp0_out(void)
{
Last_Status.Register=read_last_status(0);
if(Last_Status.Status.setup_packet)
  {
   Control_Data.wLength=0;
   Control_Data.wCount=0;
   if(read_endpoint_buff(0,sizeof(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uint8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sizeof(REQUESTCMD))
    {
         set_endpoint_status(0,0);
         set_endpoint_status(1,0);
         return;
        }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SWAP16(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Index=SWAP16(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Index);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Length=SWAP16(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Length);

  ack_setup(0);
  ack_setup(1);
  Control_Data.wLengt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Length;
  usb_flags.flags.not_end=0;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1;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if(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80){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in=1;return;}
  else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1;return;}
}
else
  {
   select_endpoint(0);
   clear_buffer();
  }
}
/******************************************************************************/

/***********************获取报告*********************************************/
void get_report(void)
{
Prints("        获取报告................................",1);
}
/******************************************************************************/

/**********************获取空闲状态*********************************************/
void get_idle(void)
{
Prints("    获取空闲................................",1);
write_endpoint_buff(1,1,&idl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
/******************************************************************************/

/*************************获取协议**********************************************/
void get_protocol(void)
{
Prints("    获取协议................................",1);
write_endpoint_buff(1,1,&protocol);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
/******************************************************************************/

/***********************设置报告***********************************************/
void set_report(void)
{
Prints("    设置报告................................",1);
}
/******************************************************************************/

/***********************设置空闲***********************************************/
void set_idle(void)
{
Prints("    设置空闲................................",1);
while(select_endpoint(1)&0x01);
write_endpoint_buff(1,0,0);
idle=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设置协议**************************************************/
void set_protocol(void)
{
Prints("    设置协议................................",1);
while(select_endpoint(1)&0x01);
write_endpoint_buff(1,0,0);
protocol=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wValue;
usb_flags.flags.usb_endp0_in=0;
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0;
}
/******************************************************************************/

/****************************终端点0输入处理**************************************/
void endp0_in(void)
{
read_last_status(1);
//如果是输入请求包
if(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in||usb_flags.flags.not_end)
  {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60)
         {
           case 0x00:  //标准请求
           Prints("USB标准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到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0: get_status(0);break;
                     case 6: get_descriptor();break;
                     case 8: get_configuration();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1:  //到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0: get_status(1);break;
                          case 6: get_descriptor_interface();break;
                     case 10: get_interface();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到端点
                  {
               if(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0)get_status(2);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0x20:  //类请求
       Prints("USB类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到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1:  //到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GET_REPORT: get_report();   break; //获取报告
             case     GET_IDLE: get_idle();     break; //获取空闲状态
             case GET_PROTOCOL: get_protocol(); break; //获取协议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到端点
                  {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0x40:  //用户请求
       Prints("USB用户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到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1:   //到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到端点
                  {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
                 default: break;
            }
        }
    return;
  }

  //如果是输出请求包
if(usb_flags.flags.setup_packet_out)
  {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60)
         {
           case 0x00:  //标准请求
           Prints("USB标准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到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CLEAR_FEATURE: clear_feature(0);break;
                   case       SET_FEATURE: set_feature(0);break;
                   case       SET_ADDRESS: set_usb_address();break;          //set_address
                   case    SET_DESCRIPTOR: set_descriptor();break;           //set_descriptor
                   case SET_CONFIGURATION: set_configuration(); break;       //set_configurat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1:   //到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CLEAR_FEATURE:  clear_feature(1);break;
                    case   SET_FEATURE:  set_feature(1); break;
                case SET_INTERFACE: set_interface();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到端点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CLEAR_FEATURE: clear_feature(2);break;
                    case   SET_FEATURE: set_feature(2);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0x20:  //类请求
      Prints("USB类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接收者为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1:   //接收者为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case   SET_REPORT: set_report();   break; //设置报告
            case     SET_IDLE: set_idle();     break; //设置空闲
            case SET_PROTOCOL: set_protocol(); break; //设置协议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接收者为端点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3: //其它接收者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0x40:  //用户请求
           Prints("USB用户请求................................",1);
           switch(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mRequestType&0x1F)
            {
                 case 0:    //接收者为设备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1:   //接收者为接口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2:   //接收者为端点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3: //其它接收者
                  switch (Control_Data.DeviceRequest.bRequest)
                   {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端点1输出***********************************************/
/*void endp1_out(void)
{
Prints("端点1输出................................",1);
}*/
/******************************************************************************/

/*************************端点1输入*****************************************/
/*void endp1_in(void)
{
Prints("端点1输入................................",1);
}*/
/******************************************************************************/

/***************************端点2输出****************************************/
void endp2_out(void)
{
uint8 i,j;

j=read_endpoint_buff(4,64,buffer);
P2=~buffer[0];
Prints("端点2输出................................",1);
Prints("    端点2的数据是  ",0);
for(i=0;i<j;i++)
  {
   PrintHex(buffer[i]);
   if(i==16)Prints("",1);
  }
Prints("",1);
}
/******************************************************************************/

//用来返回数据的缓冲
uint8 idata InBuffer[64];

/***************************统计x中有多少个bit为1*******************************/
uint8 Count1Bits(uint16 x)
{
uint8 i;

i=0;
while(x)
  {
   if(x&0x8000)i++;
   x<<=1;
  }
return i;
}
/******************************************************************************/

/****************************主端点输入处理************************************/
void endp2_in(void)
{
uint8 i;
// Prints("端点2输入................................",1);
KeyMapCanChange=0;  //禁止修改按键值
if(KeyMapOk) //如果有按键按下
  {
   //4*4的键盘,最多能够识别3个键同时按下,
   //如果开关上接二极管可以同时识别更多的键
   if(Count1Bits(KeyMapOk)>3)
    {
         for(i=2;i<8;i++)InBuffer[i]=0x01;  //按键过多
        }
   else
    {
     if(KeyMapOk&(1<<3)) //左Ctrl键
      {
       InBuffer[0]|=1;
      }
     else
      {
       InBuffer[0]&=~1;
      }

     if(KeyMapOk&(1<<7)) //左shift键
      {
       InBuffer[0]|=1<<1;
      }
     else
      {
       InBuffer[0]&=~(1<<1);
      }

     if(KeyMapOk&(1<<2)) //左ALT键
      {
       InBuffer[0]|=1<<2;
      }
     else
      {
           InBuffer[0]&=~(1<<2);
          }
         i=2;
         if(KeyMapOk&(1))
          {
           InBuffer[i++]=0x28;            //回车键
          }
         if(KeyMapOk&(1<<1))
          {
           InBuffer[i++]=0x62;            //0键
          }
         if(KeyMapOk&(1<<4))
          {
           InBuffer[i++]=0x5B;            //3键
          }
         if(KeyMapOk&(1<<5))
          {
           InBuffer[i++]=0x5A;            //2键
          }
         if(KeyMapOk&(1<<6))
          {
           InBuffer[i++]=0x59;            //1键
          }
         if(KeyMapOk&(1<<8))
          {
           InBuffer[i++]=0x5E;            //6键
          }
         if(KeyMapOk&(1<<9))
          {
           InBuffer[i++]=0x5D;            //5键
          }
         if(KeyMapOk&(1<<10))
          {
           InBuffer[i++]=0x5C;            //4键
          }
         if(KeyMapOk&(1<<11))
          {
           InBuffer[i++]=0x39;            //Caps Lock键
          }
         if(KeyMapOk&(1<<12))
          {
           InBuffer[i++]=0x61;            //9键
          }
         if(KeyMapOk&(1<<13))
          {
           InBuffer[i++]=0x60;            //8键
          }
         if(KeyMapOk&(1<<14))
          {
           InBuffer[i++]=0x5F;            //2键
          }
         if(KeyMapOk&(1<<15))
          {
           InBuffer[i++]=0x53;            //Num Lock键
          }
         for(;i<8;i++)
          {
           InBuffer[i]=0;  //多余的清0
          }
        }
  }
else //如果无按键按下,则返回0
  {
   for(i=0;i<8;i++)
    {
         InBuffer[i]=0;
        }
  }
KeyMapCanChange=1; //允许修改按键值
//返回8个字节数据
write_endpoint_buff(5,8,InBuffer);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Printc(0x0c);  //清屏
Printc(0x0c);
Prints("系统启动................................",1);
delay(1000);         //延迟
disconnect_usb();            //断开USB连接
init_usb();                   //初始化USB芯片
connect_usb();                   //连接USB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用来做键盘扫描,定时时间大约为5ms

下载:

网友A:
谢谢分享,感觉很有用

网友B(2017-09-29):
d12的应用!学习了

网友C:
上面那个IC是什么型号

网友D(2018-01-17):
已经下载学习了,感觉很实用

网友E(2018-03-01):
下来学习学习了,多谢

网友F(2018-05-02):
正想搞一个~

网友G:
正在找这个资料,也想做个键盘。

网友H(2018-09-17):
数组真的剪啊

网友I:
手上剛好有D12 USB芯片;可供參考.感謝分想

网友J:
用普通的IO模拟的话,速度跟的上吗?

网友K:
正好需要做一个模拟键盘,先学习学习

网友L:
学习了,DIY爱好者,正在做一个键盘模拟器,学习分享。

网友M(2018-11-01):
不错的,是不是根据书上的例子改编的?

网友N:
厉害,有空弄一下

网友O:
太棒了!~感谢

网友P:
谢谢分享,十分有用!

网友Q(2018-12-01):
楼主推荐的程序有用,先参考一下,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R:
源码编译不过

网友S(2019-03-28):
请问下这个的功能是不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电脑USB键盘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