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飞翔的鸟电路设计与仿真 8*8点阵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7-04-26):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LED飞翔的鸟电路设计仿真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16X16图形跳变程序设计************

              TIM        EQU        30H             ;定议列扫描总数缓冲区
              CNTA        EQU        31H             ;定议一屏列扫描缓冲区
              CNTB        EQU        32H             ;定仪下一屏缓冲区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T0中断入口地址
              LJMP        T0X
              ORG        0100H
          ;**************初始化部分*************
START:
              MOV TIM,#00H                      ;送初值
              MOV  CNTA,#00H
              MOV  CNTB,#00H
              MOV  TMOD,#01H                    ;T0定时方式1
              MOV  TH0,#253;(65536-4000)/256
              MOV  TL0,#96
              SETB  TR0                       ;起动T0
              SETB  ET0                       ;充许T0中断
              SETB  EA                        ;充许总中断
              SJMP  $
       ;**************显示部分***************
T0X:
              MOV  TH0,#251;//(65536-4000)/256
              MOV  TL0,#50
              MOV  A,CNTA
              MOV  P1,A                      ;送列数据(第一次:0000 0000)
              MOV  DPTR,#DIGIT              ;//定义点阵上半部行首表地址
              MOV  A,CNTB                   ;选择下一屏数据
              MOV  B,#16     ;//
              MUL  AB            ;低8位在A中高8位在B中.目的是从哪里开始选择
                                  ;下一屏数据(0~15、16~31、….)
                                           ;第一屏CNTB=0,A=0
                                           ;第二屏CNTB=1,A=16
             ADD  A,CNTA
             MOV 33H,A
             MOVC  A,@A+DPTR               ;送上部分行型码数据
             MOV  P0,A
             MOV  A,33H
M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送下部分行型码数据
             MOV  P2,A
             INC  CNTA                        ;下一列
             MOV  A,CNTA
             CJNE  A,#16,NEX                   ;不到16列则续继
             MOV  CNTA,#00H
NEXT:
            INC  TIM                             ;TIM+1,显示这一屏开始计数
            MOV  A,TIM
            CJNE  A,#10,NEX                      ;一屏态显示不到4次则续继,屏态变化速度
            MOV  TIM,#00H
      ;************开始下一屏显示*******
            INC  CNTB                           ;下一屏开始
            MOV  A,CNTB
            CJNE  A,#3,NEX                       ;共显示4种屏态了吗?
            MOV  CNTB,#00H                     ; 不断重复这5种屏态

NEX:
             RETI

DIGIT:    ;送到P0口
DB 1EH,64H,88H,10H,20H,60H,70H,78H

下载:

网友A(2017-06-21):
值得学习,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A:
TIM EQU 30H
CNTA EQU 31H
CNTB EQU 32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T0X
ORG 0100H

START: MOV TIM,#00H
MOV CNTA,#00H
MOV CNTB,#00H
MOV TMOD,#01H
MOV TH0,#253
MOV TL0,#9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SJMP $
T0X: MOV TH0,#251
MOV TL0, #50
MOV A,CNTA
MOV P1,A
MOV DPTR,#DIGIT
MOV A,CNTB
MOV B,#16
MUL AB
ADD A,CNTA
MOV 33H,A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33H
M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2,A
INC CNTA
MOV A,CNTA
CJNE A,#16, NEX
MOV CNTA,#00H
NEXT: INC TIM
MOV A,TIM
CJNE A,#10,NEX
MOV TIM , #00H
INC CNTB
MOV A,CNTB
CJNE A,#3,NEX
MOV CNTB,#00H
NEX: RETI
DIGIT: DB 1EH,64H,88H,10H,20H,60H,70H,78H
DB 7CH,0FEH,60H,90H,0B0H,90H,60H,40H
DB 00H,00H,00H,00H,80H,80H,40H,40H
DB 0C0H,40H,60H,90H,0B0H,90H,60H,40H
DB 00H,00H,00H,00H,00H,00H,80H,0C0H
DB 0C0H,0C0H,60H,90H,0B0H,90H,60H,40H
TAB: DB 40H,60H,60H,31H,2AH,24H,14H,14H
DB 12H,09H,04H,02H,01H,00H,00H,00H
DB 44H,66H,67H,37H,2FH,24H,12H,11H
DB 10H,08H,04H,02H,01H,00H,00H,00H
DB 40H,60H,60H,30H,28H,2FH,1FH,3FH
DB 7FH,0FFH,04H,06H,09H,11H,3EH,0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