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么制作dht11,求大神指示

楼主(2017-04-26):
需要用到dht11的仿真,找不到,能不能用sht11代替,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没有dht11,只有sht11,你可以用sht11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ht11,只有sht11,你可以用sht11代替!

好吧,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B:
DHT11我有啊,1476286545求求

网友C:
但是我看那个SHT11的端口不对呀,DHT11只要一根DATA线啊。。。SHT11多了一根时钟

网友D:
有dht的,你版本太旧了。

网友E:
直接可以到软件里面去添加的

网友F:
里面没有dht11,只有sht11,驱动程序不一样,可以在论坛找找看

网友G(2017-07-10):
引用 网友E:
直接可以到软件里面去添加的

怎么添加啊?
请问

网友H:
发泡剂两快速建安费老师的建安费六点十分了肯定是

网友I(2017-08-21):
下载PROTEUS 8.0以上版本的有DHT11。至于用SHT11代用,如果程序水平很过硬的话,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