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驱动ESP8266 用手机APP 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17-04-26):
STC89C52驱动ESP8266-01 云连接 手机APP远程控制程序
单片机与wifi模块接线
单片机         wifi模块
    TX--------RX
    RX--------TX
    GND-------GND
             外接3.3V GND也可外接

注意   接好TX  RX GND后 先给单片机上电  再给wifi模块接3.3v电源

首先注册一个账号

登陆进去后

设置wifi模块
  Usb转串口连接wifi   进行配网操作
   首先烧写固件 (看资料)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第一步:测试AT 看是否返回ok  若没有重启一下
第二步:设置station模式  AT+CWMODE=1 返回OK
第三步:启动云连接   AT+CLDSTART
        本条指令发送后
        Wifi模块进入智能配网模式
        此时打开手机app 点击右上角的+号  使模块连上指定的wifi
        入网后  模块自动连接云服务器
        之后手机端会显示连接服务器
    100%后  返回设备界面  多刷新几次  直到有未绑定的设备出现  点击绑定
    之后可以进行数据透传了
当然  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单片机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beef=P3^6;
sbit relay=P0^0;
uchar k = 0;
uchar Receive;
uchar Receive_table[30];
void Delay_Ms(uint ms)
{
uint i,j;
for(i = 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0x21;
        TH0=(65536-87)/256;
        TL0=(65536-87)%256;
        EA=1;
        ET0=1;
        TR0=0;

//    SCON = 0x50;
//    TH1 = 0xFA;
//    TL1 = TH1;
//    PCON = 0x80;
//    ES = 1;
//    EA = 1;
//    TR1 = 1;
SCON = 0X50;
TH2=0XFF;
TL2=0XFD;
RCAP2H=0XFF;
RCAP2L=0XFD;
TCLK=1;
RCLK=1;
C_T2=0;
EXEN2=0;
TR2=1;
ES = 1;
EA = 1;

}

void Uart_Send_Char(uchar dat)
{
ES = 0;
TI = 0;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Uart_Send_String(u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Uart_Send_Char(*string++);
      Delay_Us(5);
    }
    Delay_Ms(1000);
}
void ESP8266_Send(uchar *puf)
{
        Delay_Ms(20);
   Uart_Send_String("AT+CLDSENDRAW=9\r\n");
        Delay_Ms(20);
   Uart_Send_String(puf);
}
void ESP8266_Init()
{
//   Uart_Send_String("AT+CIPMUX=1\r\n");
//   Uart_Send_String("AT+CIPSERVER=1,5000\r\n");
           Uart_Send_String("AT+CLDSTART\r\n");
}
void main(void)
{
          led1=0;
          led2=0;
    InitUART();
          ESP8266_Init();
        while(1)
        {
          if((Receive_table[0]=='+')&&(Receive_table[1]=='C')&&(Receive_table[2]=='R'))//MCU???????+IPD???????0\1???????
    {
    if((Receive_table[3]=='A')&&(Receive_table[6]=='1'))
     {

        switch(Receive_table[8])
        {
          case '0':
                 led1=1;
                 ESP8266_Send("LED1 OPEN\r\n");
                                               Receive_table[8]='f';
                 break;
          case '1':
                 led1=0;
                 ESP8266_Send("LED1  OFF\r\n");
                                               Receive_table[8]='f';
                 break;
                  case '2':
                 led2=1;
                 ESP8266_Send("LED2 OPEN\r\n");
                                               Receive_table[8]='f';
                 break;
          case '3':
                 led2=0;
                 ESP8266_Send("LED2  OFF\r\n");
                                               Receive_table[8]='f';
                 break;
                  case '4':
                            TR0=1;break;
                  case '5':
                            TR0=0;break;
          case '6':
                 relay=0;
                 ESP8266_Send("relayOPEN\r\n");
                                               Receive_table[8]='f';
                 break;
                  case '7':
                 relay=1;
                 ESP8266_Send("relay OFF\r\n");

下载:
STC89c52RC驱动ESP8266-01

网友A:
小白,远程可以发数据,不错。

网友A:
接单片机ESP8266连不了云端,是程序问题吗?懂的指点一下?

网友B(2017-05-27):
感谢楼主,正需要这个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不过下载后打开中文部分乱码,可否将文件名改英文?谢谢!

网友D:
请问要led1=1,发送什么?我发送0,不行啊。

网友E(2017-08-03):
问下楼主,怎样才能实现模块和手机连接不同网络时(比如手机用移动网络时)也能进行透传???

网友F(2017-09-06):
感谢楼主,正想尝试一下,借鉴学习!

网友G(2017-10-26):
写的不错标记

网友H:
这些对初学者来说有难度,挑战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I(2017-11-30):
感谢楼主的雷锋精神

网友J:
app用不了

网友K(2018-01-08):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L(2018-03-18):
感谢楼主分享,很实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小白,远程可以发数据,不错。

不错

网友N:
黑比 不足  哎

网友O(2018-05-10):
请问能不能发个APP的代码?谢谢

网友O:
求APP程序代码,谢谢

网友P:
学习了,谢谢楼主
很好的帖子

网友Q:
正是我想要的,一直想学习

网友R:
小白,想尽快上手试试,最近刚好有这方面的需要

网友S:
等我有了黑币我就可以了

网友T:
继续努力学习模块和单片机,好东西

网友U(2018-07-18):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V:
ESP8266的32位mcu很强悍的,用51驱动感觉小马拉大车

网友W:
压缩包怎么没有APK?

网友X:
不错的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X:
不错的东西,一直想学习

网友Y:
谢谢楼主的奉献,让我这些小白可以参考学习了!

网友Z: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A:
求APP代码

网友AA:
找了好久,谢谢

网友AB(2018-08-18):
楼主 注册的那个软件是什么啊

网友AC:
看上去很强大

网友AD(2018-11-22):
app为什么用不了呢。连接不上

网友AE: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E:
下载了,怎么不是完整的汉字啊?

网友AF:
怎么注册不上

网友AG:
学习一下,是个很好的尝试

网友AH:
感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AI(2019-04-11):
楼主程序打不开了,怎么回事啊,能不能再发一遍。

网友AJ:
正要做远程控制的,还没用,希望能参考一下

网友AK:
正需要资料,感谢

网友AL:
正好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AM(2019-06-23):
学习一下~太棒了!

网友AN(2019-10-09):
感谢楼主,你的程序比较易读

网友AN:
这个贴子不错,我正好想让尝试一下

网友AO:
固件地址是多少

网友AP:
要是能脱离云就好了!!万一网络出问题呢??就用不了啊!!

网友AQ:
好贴,我想借鉴一下

网友AR:
楼主,远程不需要租用云服务器吗

网友AS(2019-11-29):
还能用吗?

网友AT:
刚好在做这个测试,app的话用不上,思路和工具用的上。

网友AU(2020-02-19):
学习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AV(2020-09-28):
这APP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AW:
流行5g后是否可以外发小程序替代APP,这样用户会更加的方便

网友AX(2021-01-18):
不用云端,网络能实现吗?

网友AY:
能否指导一下硬件需要哪些

网友AZ(2021-04-02):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参考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BA(2021-10-23):
楼主,app注册不了,获取不了验证码,什么情况?

网友BB(2023-07-24):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怎样才能实现模块和手机连接不同网络时(比如手机用移动网络时)也能进行透传???

接上互联网上的MQTT服务器

网友BC(2024-02-29):
引用 网友A:
小白,远程可以发数据,不错。

APP能注册吗?

网友BD(2024-09-15):
本省esp8266就是单片机啊,为什么还用stc去控制不解,来学习问问。我看到b站都是用一个8266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