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驱动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

楼主:
DHT11+CC2530 湿度传感器(裸机)工程源代码

单片机源程序:

/**************************************/
/*           WeBee团队                */
/*         Zigbee学习例程             */
/*例程名称:温湿度传感器DHT11         */
/*描述:将采集到的温湿度信息通过串口打印到
        串口调试助手。
**************************************/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HT.h"
extern uchar hum[2];
extern uchar temp[2];
uchar temp1[5]="temp=";
uchar humidity1[9]="humidity=";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Delay_ms(1000);//让设备稳定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Temp();
  /*******信息通过串口打印********/
     Uart_Send_String(temp1,5);
     Uart_Send_String(temp,2);
     Uart_Send_String("\n",1);
     Uart_Send_String(humidity1,9);
     Uart_Send_String(hum,2);
     Uart_Send_String("\n",1);

     Delay_ms(2000);  //延时,使周期性2S读取1次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DHT.h"

#define DHT11 P0_6
int Check;
uchar TL,TH,HL,HH,temp[2],hum[2];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 //1 us延时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void Delay_10us() //10 us延时
{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
void Delay_ms(uint Time)//n 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
    {
        for(i=0;i<100;i++)
            Delay_10us();
    }
}

void DHT11Input()
{
  P0SEL &= ~0X40; //设置 P06 为普通 IO 口
  P0DIR &= ~0x40; //重新配置IO口方向
}
void DHT11Output()
{
  P0SEL &= ~0X40; //设置 P06 为普通 IO 口
  P0DIR |= 0x40; //重新配置IO口方向
}
/***********************
   温湿度传感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八位
{
  uchar i,data;
  DHT11Input();
  for(i=0;i<8;i++)
  {
    while(!DHT1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data<<=1;
    if(DHT11)
    {
      data|=0x01;
      while(DHT11);
    } else  data|=0x00;
    //data<<=1;
  }
  return data;
}

void Start()//起始信号
{
  DHT11Output();
  DHT11=0;
  Delay_ms(20);
  DHT11=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HT11Input();
  if(!DHT11)
  {
    while(!DHT11);
    while(DHT11);
    HH=Read_Byte();
    HL=Read_Byte();
    TH=Read_Byte();
    TL=Read_Byte();
    Check=Read_Byte();
    DHT11=1;

  }

}

void Temp()//读出温湿度数据 并放入数组里
{
  Start();
  if(Check==HH+HL+TH+TL)//数据校验
  {
    temp[0]=TH/10+48;temp[1]=TH%10+48;
    hum[0]=HH/10+48;hum[1]=HH%10+48;
  }
  else
  {
    temp[0]=0;temp[1]=0;
    hum[0]=0;hum[1]=0;
  }
}

下载:

网友A(2017-06-11):
你好,这个程序段怎么使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用IAR直接点击EWW文件就可以直接下载到2530吧

网友B(2017-08-05):
嗨!您好,下载回来了。不过读不到值,都是0。有执行到Temp()里头,有进入到if(Check==HH+HL+TH+TL)的判断式里,不过TH和HH的值也为0

网友C(2017-12-07):
很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D(2018-03-29):
您好,我最近正在学习dht11与cc2530开发,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很有用,请问这个工程下载后,直接用IAR打开下载到开发板就可以运行吗

网友E:
你好,为什么我的湿度显示有95?请问我们的湿度范围是多少?为什么和DHT11的湿度范围不一致?

网友E:
你好,湿度范围是多少呢?我的程序中出现了95?

网友F(2019-04-08):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G: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H(2019-07-03):
为什么读到的值都是0呢

网友I(2020-11-09):
这个太棒了,对我很大帮助

网友J:
串口输出全是0是咋回事?

网友K:
DHT11容易出现在while(!DHT11)或while(DHT11)处进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