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在开发板上能正常运行并驱动小车,到了最小系统上 却不能运行

楼主(2017-04-26):
同一个芯片at89c52,我换了两个最小系统版,都没有反应,但是程序在开发板上有反应。程序是舵机小车寻迹程序,舵机与最小系统共地了,舵机还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包括驱动小车,转向,寻迹,都无反应。有人能解答吗?

网友A:
最小系统能正常工作吗?晶振一样吗?用的IO一样吗?上拉或下拉电阻一样吗?

最小系统板是否可以使用AT89c52?有些板子使用STC的可以,AT的不一定行。如EA脚,使用AT的必须接Vcc(如无扩展程序存储器),STC的则不一定。

网友B:
i没有详细电路,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