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了MDK5,编译出现the arm c\c++ 停止运行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7-04-26):
我安装了MDK5,编译的时候出现the arm c\c++ 停止运行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我的操作系统是win10

网友A:
1.....用户把TMP路径改了下,改到某个可写的路径

2.....51 keil跟MDK千万别放同一目录

3......因为电脑用户名用了中文的导致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用户名改为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户把TMP路径改了下,改到某个可写的路径

2.....51 keil跟MDK千万别放同一目录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