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64LED单元板和单片机之间的联系

楼主:
最近买了一块16*64的LED单元板,它已经把行驱动和列驱动都焊接好了,就只有一排和单片机之间的引脚,但是我却不知道要怎么连接

理论上行列驱动跟单片机有8个接口,这里的LALBLCLD是行驱动的引脚,但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貌似它跟以前用74HC5954和74HC245这类的连接不一样。求哪位大神帮忙一下(不用告诉我引脚的功能),我想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和单片机连接的,程序里设置的接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想或者这样有可以#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OUT P2           //指定P2口做为输出
sfr ISP_CONTR = 0xe7;
sbit DATA=DATAOUT^0;        //列数据输出位
sbit SCLH=DATAOUT^1;        //列扫描时钟位
sbit SCLT=DATAOUT^2;        //列数据锁存位
sbit AB=DATAOUT^4;                //行数据输出位
sbit SCK=DATAOUT^5;                //行扫描时钟位

网友A(2017-06-17):
亲  直接用市场上的  LED控制卡不好么

网友B(2018-02-03):
我这有一块64x16点阵08接口8行扫,简单画了个图,参考吧。

网友C:
用市场上的LED控制卡也挺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块64x16点阵08接口8行扫,简单画了个图,参考吧。

这个貌似红、绿双色屏吧,可能G1,G2是绿色的控制端

网友B:
我的这块是单红色,电路板接口LD、G1、G2是空的没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