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BalanceV3.5【大功率版】平衡小车源码(卡尔曼滤波版 默认搭载)

楼主(2017-04-26):
MiniBalanceV3.5【大功率版】平衡小车源码(卡尔曼滤波版 默认搭载)

stm32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ys.h"
  /**************************************************************************
作者:平衡小车之家
我的淘宝小店:http://shop114407458.taobao.com/
**************************************************************************/
u8 Way_Angle=2;                             //获取角度的算法,1:四元数  2:卡尔曼  3:互补滤波
u8 Flag_Qian,Flag_Hou,Flag_Left,Flag_Right,Flag_sudu=2; //蓝牙遥控相关的变量
u8 Flag_Stop=1,Flag_Show=0;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Moto1,Moto2;                            //电机PWM变量 应是Motor的 向Moto致敬
int 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Gyro_Turn; //平衡倾角 平衡陀螺仪 转向陀螺仪
float Show_Data_Mb;                         //全局显示变量,用于显示需要查看的数据
u32 Distance;                               //超声波测距
u8 delay_50,delay_flag,Bi_zhang=0;         //默认情况下,不开启避障功能,长按用户按键2s以上可以进入避障模式
float Acceleration_Z;                      //Z轴加速度计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JTAG_Set(SWD_ENABLE);           //=====打开SWD接口 可以利用主板的SWD接口调试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_init(72,128000);           //=====初始化串口1
  uart3_init(36,9600);            //=====串口3初始化
  MiniBalance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如需初始化电调接口 改为MiniBalance_PWM_Init(9999,35) 200HZ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4();            //=====初始化编码器2
        Adc_Init();                     //=====adc初始化
        IIC_Init();                     //=====模拟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初始化
  DMP_Init();                     //=====初始化DMP
        TIM3_Cap_Init(0XFFFF,72-1);            //=====超声波初始化
        EXTI_Init();                    //=====MPU6050 5ms定时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Show==0)          //使用MiniBalanceV3.5 APP和OLED显示屏
                                        {
                                                        APP_Show();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
                                        else                      //使用MiniBalanceV3.5上位机 上位机使用的时候需要严格的时序,故此时关闭app监控部分和OLED显示屏
                                        {
                                      DataScope();          //开启MiniBalanceV3.5上位机
                                        }
                                  delay_flag=1;
                                        delay_50=0;
                                        while(delay_flag);             //通过MPU6050的INT中断实现的50ms精准延时

下载:
MiniBalanceV3.5【大功率版】平衡小车源码(卡尔曼滤波版

网友A(2017-06-11):
这东西找了好久,没想到这里有
如果能有整套资料含视频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B(2017-08-02):
有完整一点的资料吗?共享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2018-01-15):
里面是有详细的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