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OLED显示屏用户资料 含各平台源程序

楼主(2017-04-26):
0.96寸OLED显示屏用户资料
重要提示:
OLED屏裸露,玻璃板易碎,使用过程中请勿用力挤压、
猛烈撞击,以免造成模块损坏!

1. OLED 简介:
     OLED,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特性,因此从2003 年开始,这种显示设备在MP3播放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对于同属数码类产品的DC 与手机,此前只是在一些展会上展示过采用OLED 屏幕的工程样品。自2007 年后,寿命得到很大提高,具备了许多LCD 不可比拟的优势。
2、通讯模式:4线SPI
3、电路连接
GND:电源地
VCC:2.2V~5.5V
SCL:CLK时钟 (高电平2.2V~5.5V)
SDA:MOSI数据(高电平2.2V~5.5V)
RST:复位(高电平2.2V~5.5V)
D/C:数据/命令(高电平2.2V~5.5V)
兼容3.3V和5V控制芯片的I/O电平(无需任何设置,直接兼容)
板子管脚依次为G(地),3.3V/5V(电源),SCL(CLK 时钟),SDA(MISO数据),RES(复位),DC(数据/命令
单片机采用 3.3V/5V 电压的接线模式,下图以XS128单片机接线图为例:
其他单片机只要有4个IO口就可以驱动
移植程序非常简单
驱动程序以标准的.C.H文件写出,轻松移植
注意事项:
OLED显示屏不同于LCDOLED上电是没有反应的,需要程序驱动才会有显示!

/********************************************
OLED屏测试程序-STC&89C52

------------------------------------

使用说明:
OLED电源使用3.3V。
----------------
G    电源地
3.3V 接3.3V电源
SCL   P1.0
SDA         P1.1
RST  P1.2
DC   P1.3
============================================
OLED电源使用5V。
----------------
G    电源地
3.3V 接5V电源,电源跟模块之间串接100欧姆电阻,并加3.3V钳位二极管
SCL   P1.0 单片机跟模块之间串接2k-3.3k电阻
SDA         P1.1 单片机跟模块之间串接2k-3.3k电阻
RST  P1.2 单片机跟模块之间串接2k-3.3k电阻
DC   P1.3 单片机跟模块之间串接2k-3.3k电阻
============================================
如果用户使用的是5V单片机,请看用户手册,切勿烧毁模块!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Q12864.h"

void delay(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500;jj++);

}
//============================MAIN()===========================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LCD_Init();
  for(;;)
  {
      LCD_Fill(0xff);
      delay(1000);
      LCD_Fill(0x00);
      delay(1000);
      LCD_P14x16Ch(36,0,0); //龙
          LCD_P14x16Ch(50,0,1);        //丘
          LCD_P14x16Ch(64,0,2);        //智
          LCD_P14x16Ch(78,0,3); //能
      LCD_P8x16Str(48,4,"OLED");
      LCD_P6x8Str(16,6,"chiusir@yahoo.cn");
      LCD_P6x8Str(34,7,"2011-09-03");
      delay(2000);
      LCD_CLS();

      delay(2000);

     /*
     for(i=0;i<32;i+=2)
     {
        LCD_CLS();
        Draw_BMP(i,0,i+96,7,longqiu96x64);
        delay(300);
        LED4=~ LED4;
     }
     for(i=32;i>1;i-=2)
     {
        LCD_CLS();
        Draw_BMP(i,0,i+96,7,longqiu96x64);
        delay(300);
        LED1=~ LED1;
     }
     */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

下载:

网友A(2018-12-14):
3v模块接5v电源总线的应用很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