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32和1602显示电压值 proteus仿真

楼主:
我就来玩玩,proteus仿真关于51单片机ADC0832的下面是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DC0832.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CurrentVoltage:";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    V";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 v = 0;
        init1602();

        write1602_com(0x80);
        for(i = 0; tab1[i]; ++i)
                write1602_dat(tab1[i]);

        write1602_com(0x80 + 0x40);
        for(i = 0; tab2[i]; ++i)
                write1602_dat(tab2[i]);

        while(1) {
                v = 5.0 * read0832() / 256 * 100;
                write1602_com(0x80 + 0x40 + 3);
                write1602_dat('0' + v/100 );
                write1602_dat('.');
                write1602_dat('0' + v/10%10 );
                write1602_dat('0' + v%10 );
        }
}

#ifndef ADC0832_H
#define ADC0832_H

sbit CS_0832 = P1^4;
sbit CLK_0832 = P1^5;
sbit DO_0832 = P1^6;        // DI、DO不同时有效,可共用一个接口
sbit DI_0832 = P1^7;

extern void _nop_ ( void );
#define pulse0832() _nop_();_nop_();CLK_0832=1;_nop_();_nop_();CLK_0832=0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unsigned char read0832()
{
        unsigned char i, ch = 0, ch1 = 0;
        CS_0832=0;                // 片选,DO为高阻态

        DI_0832=1;

        // 此处暂停T-SetUp: 250ns (由pulse0832完成)
        pulse0832();        // 第一个脉冲,起始位,DI置高

        DI_0832=1;
        pulse0832();        // 第二个脉冲,DI=1表示双通道单极性输入

        DI_0832=1;
        pulse0832();        // 第三个脉冲,DI=1表示选择通道1(CH2)

        // 51单片机为准双向IO口:应先写入1再读取
        DI_0832=1;

        // MSB FIRST DATA
        for(i = 0; i < 8; ++i) {
                pulse0832();
                ch <<= 1;
                if(DO_0832==1)
                        ch |= 0x01;
        }

        // MSB FIRST输出的最后一位与LSB FIRST输出的第一位是在
        // 同一个时钟下降沿之后,故此处先执行读取,后执行pulse
        // LSB FIRST DATA

下载:

网友A(2017-05-01):
资源存在问题

网友B(2018-03-14):
谢谢,正好准备做

网友C:
yas压缩文件和你说的不一样!

网友D(2018-04-16):
正要用,非常感谢楼主,论坛因你更精彩

网友E(2018-08-28):
谢楼主分享,论坛因你更精彩

网友E:
下载了不能用也打不开,楼主,怎么回事啊?

网友F(2018-11-28):
lcd1602第二行无法显示 v 这个单位

网友G:
非常好的资料  真好用在充电器电路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cd1602第二行无法显示 v 这个单位

把主函数里面的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     V";
这个V前面多加几个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H(2020-03-18):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特别是在ADC0832那个编程。讲的非常详细,我想了10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I:
好帖用处很大

网友J(2021-05-11):
太牛了!帮助非常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把主函数里面的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     V";
这个V前面多加几个空格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如果想让滑动变阻器控制蜂鸣器怎么办

网友K(2022-11-21):
打算做一个51单片机电压检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