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与AT89C51

楼主(2017-04-27):
写的程序是用stc12c5a60s2的,在用altium desiger做原理图的时候,直接用89C51代替可以吗?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用到扩展或“加强”的的功能,仅仅是12T和1T的不同。

网友B:
只做原理图的话可以,他们都是40p,引脚也一样

网友C:
可以,LQFP封装完全没问题,

网友D:
1、你需要研读两者的功能手册。
2、你需要了解现行程序是如何写的。

网友E:
可以的,因为他们的引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