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C-SR501人体红外传感器 控制C程序

楼主(2017-04-27):
HC-SR501人体红外传感器  c程序  电源是由单片机VCC提供吗

网友A(2018-08-15):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ensor=P1^0;
sbit DU=P2^6;
sbit WE=P2^7;

unsigned int time_count=0;
char flag=0;

#define led_off {P1 |= 0xf0;}
#define led_on {P1 &= 0x0f;}

unsigned char nobody[]={0x00,0x54,0x5c,0x00,0x7c,0x5c,0x5e,0x6e},
                          people[]={0x00,0x73,0x79,0x3f,0x73,0x38,0x79,0x00},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ispaly(char body)
{
        char i;
        if(body)
                for(i=0;i<8;i++)
                {
                        P0=people[i];
                        DU=1;
                        DU=0;
                        P0=wei[i];
                        WE=1;
                        WE=0;
                        P0=0xff;
                        WE=1;
                        WE=0;
                }
        else
                for(i=0;i<8;i++)
                {
                        P0=nobody[i];
                        DU=1;
                        DU=0;
                        P0=wei[i];
                        WE=1;
                        WE=0;
                        P0=0xff;
                        WE=1;
                        WE=0;
                }

}
/*------------------------------------------------
               ¶¨ê±Æ÷03õê¼»ˉoˉêy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dispaly(flag);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4C;         //éèÖÃ3õê¼Öμ,Îa50ms
    TL0 = 0x00;
        sensor=1;
        if(sensor)
        {
                time_count=0;
                flag=1;
        }
        else if(flag)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2500ms,·aËøê±¼ä2.5s
        {
                time_count=0;
                flag=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