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按键控制2位数码管0~9加减怎么改成0~99,请各位大神看看

楼主(2017-04-27):
51单片机做的2个按键控制2位数码管现在只能0~9加减,目前数码管还是同步显示的就是同时显示11,22,33,44~99

怎么改成0~99的加减,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不会做位处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1=P3^5;
sbit    K2=P3^7;
void delay(uint x);
uchar num;
void main(){
#pragma ASM
        P1M1     EQU   91H
        P1M0     EQU   92H
        MOV      P1M0,#11111111B
    MOV      P1M1,#00000000B
#pragma    ENDASM
        P1=0x3F;
        num=1;
        while(1)
    {
        if(K1==0)
        {
            P1=table[num];
            delay(1000);
            num++;
            if(num==10)
        {
                num=0;
            }
            else
        {
                num=num;
            }
        }
            else if(K2==0){
                    num--;
           if(num==-1){
                       num=9;
           }
                    P1=table[num];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x){
    uchar t;
    while(x--)
    for(t=120;t>0;t--);
}

网友A:
我这有个现成的,前阵有坛友耶问过类似问题。如果一定要用你的图和程序,那你就只有改改了,应该也简单。

网友B:
复杂问题简单化,分成两个char,个位+1时==10,归0,十位加1,个位-1时<0,归9,十位-1,十位按个位之法处理。

网友C:
对数据进行分离 再赋值就好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