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显示器 汇编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7-04-27):
麻烦大神了,针对问题希望大神先说下解决方法,稍微再解释一下,最好通俗易懂点,本人是新手,谢谢
有两个问题:①显示问题:将第二行分成上下限显示,但在第二行地址47H,48H,49H好像又显示了一遍40H,41H,42H上的字母,因为48H,49H上的字母一直在闪,在初始化显示里将THL:改成一个地址一个地址写入结果还是一样,也试了其他一些方法实在找不出来问题了。
②程序问题:显示最小温度时整数部分是正确的,但小数部分一直为零。试了将tmink改成255也不行,大小改变也不行。
对温度传感器那部分是直接移植过来的,其它经过添加修改实现的功能:开机显示q030并延时三秒,之后显示温度,设置下限和上限,按键1选择模式,键23分别是加减,有个模式是华氏度。温度超过上下限声光报警。

楼主:
是将tmink初值改成65535也不行

网友A:
测试了小数显示正常,按键和报警没测试,第二行显示问题是LCD初始化显示子函数原来里的wrc(0xc8+i);语句,位置选错了,改为wrc(0xc7+i);就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小数显示正常,按键和报警没测试,第二行显示问题是LCD初始化显示子函数原来里的wrc(0xc8+i);语句, ...

谢谢解答,试了一下改成0xc7是可以解决上限显示问题,但如果我是想让它从48H这个位置上开始显示的,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那样显示会出现重复显示THL:的问题,那个最低温度小数部分有问题,估计之前没说清楚,就是最小值那个小数位置一直显示的是“0”,而且刚才发现最大值居然会改变,不知道最小值是不是,然后我就将最大最小值判断调出来另外加了一个子函数发现一直显示的是85度和0度了,完了问题越来越多了。希望大神有时间可以帮看一下。我也去网上查查最大最小值保存的方法。

楼主:
这是改过后的,上限TH:可以正常显示,最大最小值保存出现问题。

温度控制器 - 副本.rar

网友A:
照着你的程序改的,应该是这意思了。为了看到最大值的最小值的变化,开始都给了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你的程序改的,应该是这意思了。为了看到最大值的最小值的变化,开始都给了数值。

哇,非常感谢大神抽时间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还分析的这么详细,我要认真看看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