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广告牌的字体流动显示屏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4-27):
/*********************************************************************************
* 【作    者】: 清翔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3
* 【程序功能】: 模拟广告牌的字体流动显示
* 【使用说明】: 含有两个显示函数,一个为一次在任意位显示任意数字,
                  一个为一次显示六个不同数字。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0,b=1,c=2,d=3,e=4,f=5,g=6,h=7,temp,key,k,m,n;
unsigned long i,j;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最后一个0x00代表无显示。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
{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uchar wei,uchar shu)//在任意一位显示任意的数字
{
   dula=0;
   P0=table[shu];
   dula=1;
   dula=0;

   wela=0;
   switch(wei)
   {
           case 1: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2: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3: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4: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5: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6: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7:
                   P0=0xbf;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case 8: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5);
                   break;
   }
}
void display0(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d,uchar e,uchar f,uchar g,uchar h)
{                                                  //一次显示六个数字,且每位显示数字可自定。
   dula=0;
   P0=table[a];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b];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c];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d];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e];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f];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g];
   dula=1;
   dula=0;

   P0=0xbf;
   wela=1;
   wela=0;
   delay(5);

   P0=table[h];
   dula=1;
   dula=0;

   P0=0x7f;
   wela=1;
   wela=0;
   delay(5);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8,0);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0);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0);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5,0);
                delay(500);
                display(4,0);
                delay(500);
                display(3,0);
                delay(500);
                display(2,0);
                delay(500);
                display(1,0);
                delay(500);
                display(8,1);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1);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1);
                delay(500);
                display(5,1);
                delay(500);
                display(4,1);
                delay(500);
                display(3,1);
                delay(500);
                display(2,1);
        delay(500);
                display(8,2);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2);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2);
                delay(500);
                display(5,2);
                delay(500);
                display(4,2);
                delay(500);
                display(3,2);
                delay(500);
                display(8,3);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3);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3);
                delay(500);
                display(5,3);
                delay(500);
                display(4,3);
                delay(500);
                display(8,4);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4);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4);
                delay(500);
                display(5,4);
                delay(500);
                display(8,5);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5);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6,5);
                delay(500);
                display(8,6);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7,6);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display(8,7);                                 //一次只有一位在显示
                delay(500);
                for(m=50;m>0;m--)                  //借助一次显示六位函数实现
                {
                display0(16,16,16,16,16,16,16,0);                //16代表无显示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16,16,16,16,16,0,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16,16,16,16,0,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16,16,16,0,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16,16,0,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16,0,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16,0,16,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6,16,16,16,1);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6,16,16,1,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6,16,1,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6,1,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6,1,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6,1,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16,16,16,16,2);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16,16,16,2,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16,16,2,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16,2,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16,2,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16,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16,16,16,16,3);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16,16,16,3,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16,16,3,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16,3,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16,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16,16,16,4);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16,16,4,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16,4,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16,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16,16,5);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16,5,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5,1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5,16,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5,6,16);
                delay(2);
                }
                for(m=50;m>0;m--)
                {
                display0(0,1,2,3,4,5,6,7);
                delay(2);
                }
                for(n=4;n>0;n--)         //闪烁
                {
                        for(m=100;m>0;m--)
                        {
                                display0(0,1,2,3,4,5,6,7);
                        }
                        for(m=100;m>0;m--)
                        {
                                display0(16,16,16,16,16,16,16,16);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