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做基于MSP430单片机RFID读写,并用12864显示,必有重谢!!

楼主(2017-04-27):
有没有人能做基于MSP430单片机RFID读写,并用12864显示,必有重谢!!

网友A:
RFID读写?这范围太大了把,频率时多少的,哪一种卡?

网友B:
是啊。大致说一下用的什么id卡?MSP430,我倒是可以。

网友C:
我做过15693的协议,LCD屏是自己设计的,因为要省电,不能用市场上现顾的带驱动的LCD。
待机功耗<10uA,显示时功耗<130uA.用的是MSP430F417。
如果用现成的带驱动的12864,就失去用MSP430单片机的意义了(超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