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05模块无法进入at模式

楼主(2017-04-27):
按照网上教程把线接好,en接上高电平,同时上电,模块的灯还是一秒两下(at模式的话一秒一下),电脑能够检测到端口,但是发送at指令无反应。求原因,模块是新买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在电脑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时需要按一下Enter键再发送的

网友B:
你一秒两下快闪还是慢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秒两下快闪还是慢闪?

一秒两下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串口软件发送at指令时需要按一下Enter键再发送的

试过了,无效。现在板子上显示的状态就是配对状态,不是at状态,和指令应该没关系

网友C(2017-07-23):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无效。现在板子上显示的状态就是配对状态,不是at状态,和指令应该没关系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买的这款,愁死我了,如果看到希望给个回复

网友D(2017-08-27):
连接VCC前先按紧按键,再接上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