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计时器溢出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4-27):
比如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当计时器0还没溢出时
就把计时器0关闭了 TR0=0

当再次使用计时器0时 TR0=1

计时器是从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256;开始计时

还是从停止处开始计时。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

网友A:
从停止处执行

网友B:
原来的值会保留下来,从停止处开始计时

网友C:
从停止处计时,因为不到65536它是不会溢出的

网友D:
用脑子想一下,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假设会从X开始,那么谁把它弄到X的呢?

网友E:
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256;
是从开始计时到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256;时溢出,所以应该是从打开定时器时(即TR0=1 时刻)开始计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256;
是从开始计时到TH1=(65536-50000)/256;TL1=(65536-50000 ...

如果不关闭定时器(TR0=0)时,则是从溢出时开始计时。

网友F:
刚接触 学习下

网友G:
从停止时刻,你这个是定时器0的16位定时器,不是自重装模式,需要复位需要软件重装

网友G:
从定时时刻开始

网友H:
从停止处执行,如果断电重启了,就是重新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