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淘晶驰电子公司的串口屏控制单片机点亮led的例程

楼主:
求淘晶驰电子公司的串口屏控制单片机点亮led的例程

网友A(2017-04-27):
我在用这东西 你是要用串口屏给单片机指令然后点亮led是么 很简单 在任何液面的任何控件里写一个指令 运行时它会用串口发给单片机 单片机写相应的程序解释就可以了
初始化前事件里 你可以规定一下串口屏的通讯速率 默认是115200 我的单片机是57600的 你可以写你自己需要的

触摸屏弹起事件里写 发送01>> 按触摸屏后松开的时候单片机就会收到 0x01 0x3e 0x3d

然后 单片机里 可以写个指令收到后的判断程序 灯就亮了
void RxD_for_HMI()
{
if(RX[0]==0x01)
{
led=1;
}
}

网友B(2020-06-12):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这东西 你是要用串口屏给单片机指令然后点亮led是么 很简单 在任何液面的任何控件里写一个指令 运行 ...

EE B1 11 00 03 00 01 10 01 01 FF FC FF FF   这是单片机接收到的指令  相应的应该怎么控制点亮led呢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