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过CH375芯片控制USB打印机的相关代码,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哦

楼主(2017-04-27):
下载:

部分代码预览:
/*
****************************************
**  Copyright  (C)  W.ch  1999-2005   **
****************************************
**  USB 1.1 Host Examples for CH375   **
**  KC7.0@MCS-51                      **
****************************************
*/
/* 单片机通过CH375控制USB打印机 */
/* 程序示例,C语言,CH375中断为查询方式,只负责数据传输,不涉及打印格式及打印描述语言 */
/* 另可提供多台计算机共享一台USB打印机的方案 */

/* 以下定义适用于MCS-51单片机,其它单片机参照修改,为了提供C语言的速度需要对本程序进行优化 */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CMD_PORT _at_ 0xFE00;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DAT_PORT _at_ 0xFC00;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sbit        CH375_INT_WIRE        =                0xB0^2;        /* P3.2, INT0, 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断状态 */
bit flag_config_2=0;
bit flag_interface_2=0;                        //多个接口标志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1;  /* typedef        bit        BOOL1; */

/* 以下为通用的单片机C程序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定义CH375命令代码及返回状态 */
#include "CH375INC.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union _REQUEST                                        //请求包结构
{        struct
        {        unsigned char bmRequestType;
                unsigned char bRequest;
                unsigned int wValue;
                unsigned int wIndex;
                unsigned int wLength;
        }Req;
        unsigned char Req_buf[8];
}Request;

typedef struct _USB_DEVICE_DESCRIPTOR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USHORT bcdUSB;
    UCHAR bDeviceClass;
    UCHAR bDeviceSubClass;
    UCHAR bDeviceProtocol;
    UCHAR bMaxPacketSize0;
    USHORT idVendor;
    USHORT idProduct;
    USHORT bcdDevice;
    UCHAR iManufacturer;
    UCHAR iProduct;
    UCHAR iSerialNumber;
    UCHAR bNumConfigurations;
} USB_DEV_DESCR, *PUSB_DEV_DESCR;

typedef struct _USB_CONFIG_DESCRIPTOR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USHORT wTotalLength;
    UCHAR bNumInterfaces;
    UCHAR bConfigurationValue;
    UCHAR iConfiguration;
    UCHAR bmAttributes;
    UCHAR MaxPower;
} USB_CFG_DESCR, *PUSB_CFG_DESCR;

typedef struct _USB_INTERF_DESCRIPTOR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UCHAR bInterfaceNumber;
    UCHAR bAlternateSetting;
    UCHAR bNumEndpoints;
    UCHAR bInterfaceClass;
    UCHAR bInterfaceSubClass;
    UCHAR bInterfaceProtocol;
    UCHAR iInterface;
} USB_ITF_DESCR, *PUSB_ITF_DESCR;

typedef struct _USB_ENDPOINT_DESCRIPTOR {
    UCHAR bLength;
    UCHAR bDescriptorType;
    UCHAR bEndpointAddress;
    UCHAR bmAttributes;
    UCHAR wMaxPacketSize;
    UCHAR wMaxPacketSize1;
    UCHAR bInterval;
} USB_ENDP_DESCR, *PUSB_ENDP_DESCR;

typedef struct _USB_CONFIG_DESCRIPTOR_LONG {
        USB_CFG_DESCR        cfg_descr;
        USB_ITF_DESCR        itf_descr;
} USB_CFG_DESCR_LONG, *PUSB_CFG_DESCR_LONG;

PUSB_ITF_DESCR  itf_descr;
PUSB_ENDP_DESCR end_descr;

unsigned char xdata buffer[256];                /* 公用缓冲区 */

/* 延时2微秒,不精确 */
void        delay2us(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2; i != 0; i -- );
}

/* 延时1微秒,不精确 */
void        delay1us(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1; i != 0; i -- );
}

/* 以毫秒为单位延时,不精确,适用于24MHz时钟 */
void        mDelaymS( unsigned char delay )
{
        unsigned char        i, j, c;
        for ( i = delay; i != 0; i -- )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for ( j = 200; j != 0; j -- ) c += 3;  /* 在24MHz时钟下延时500uS */
        }
}

/* 基本操作 */

void CH375_WR_CMD_PORT( unsigned char cmd ) {  /* 向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周期不小于4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delay2us();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us();
}

void CH375_WR_DAT_PORT( unsigned char dat ) {  /* 向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CH375_DAT_PORT=dat;
        delay1us();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

unsigned char CH375_RD_DAT_PORT() {  /* 从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delay1us();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return( CH375_DAT_PORT );
}

unsigned char wait_interrupt() {  /* 主机端等待操作完成, 返回操作状态 */
        unsigned short i;
//        while( CH375_INT_WIRE );  /* 查询等待CH375操作完成中断(INT#低电平) */
        for ( i = 0; CH375_INT_WIRE != 0; i ++ ) {  /* 如果CH375的中断引脚输出高电平则等待,通过计数防止超时 */
                delay1us();
                if ( i == 0xF000 ) CH375_WR_CMD_PORT( CMD_ABORT_NAK );  /* 如果超时达61mS以上则强行终止NAK重试,中断返回USB_INT_RET_NAK */
        }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STATUS );  /* 产生操作完成中断, 获取中断状态 */
        return( CH375_RD_DAT_PORT() );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unsigned char set_usb_mode( unsigned char mode ) {  /* 设置CH375的工作模式 */
        unsigned char i;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USB_MODE );
        CH375_WR_DAT_PORT( mode );
        for( i=0; i!=100; i++ ) {  /* 等待设置模式操作完成,不超过30uS */
                if ( CH375_RD_DAT_PORT()==CMD_RET_SUCCESS ) return( TRUE );  /* 成功 */
        }
        return( FALSE );  /* CH375出错,例如芯片型号错或者处于串口方式或者不支持 */
}

/* 数据同步 */
/* USB的数据同步通过切换DATA0和DATA1实现: 在设备端, USB打印机可以自动切换;
   在主机端, 必须由SET_ENDP6和SET_ENDP7命令控制CH375切换DATA0与DATA1.
   主机端的程序处理方法是为设备端的各个端点分别提供一个全局变量,
   初始值均为DATA0, 每执行一次成功事务后取反, 每执行一次失败事务后将其复位为DATA1 */

void toggle_recv( BOOL1 tog ) {  /* 主机接收同步控制:0=DATA0,1=DATA1 */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ENDP6 );
        CH375_WR_DAT_PORT( tog ? 0xC0 : 0x80 );
        delay2us();
}

void toggle_send( BOOL1 tog ) {  /* 主机发送同步控制:0=DATA0,1=DATA1 */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ENDP7 );
        CH375_WR_DAT_PORT( tog ? 0xC0 : 0x80 );
        delay2us();
}

unsigned char clr_stall( unsigned char endp_addr ) {  /* USB通讯失败后,复位设备端的指定端点到DATA0 */
        CH375_WR_CMD_PORT( CMD_CLR_STALL );
        CH375_WR_DAT_PORT( endp_addr );
        return( wait_interrupt() );
}

/* 数据读写, 单片机读写CH375芯片中的数据缓冲区 */

unsigned char rd_usb_data( unsigned char *buf ) {  /* 从CH37X读出数据块 */
        unsigned char i, len;
        CH375_WR_CMD_PORT( CMD_RD_USB_DATA );  /* 从CH375的端点缓冲区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len=CH375_RD_DAT_PORT();  /* 后续数据长度 */
        for ( i=0; i!=len; i++ )
         *buf++=CH375_RD_DAT_PORT();
        return( len );
}

void wr_usb_data(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buf ) {  /* 向CH37X写入数据块 */
        CH375_WR_CMD_PORT( CMD_WR_USB_DATA7 );  /* 向CH375的端点缓冲区写入准备发送的数据 */
        CH375_WR_DAT_PORT( len );  /* 后续数据长度, len不能大于64 */
        while( len-- ) CH375_WR_DAT_PORT( *buf++ );
}

/* 主机操作 */
unsigned char endp_out_addr;        /* 打印机数据接收端点的端点地址 */
unsigned char endp_out_size;        /* 打印机数据接收端点的端点尺寸 */
BOOL1        tog_send;                                /* 打印机数据接收端点的同步标志 */
unsigned char endp_in_addr;                /* 双向打印机发送端点的端点地址,一般不用 */
BOOL1        tog_recv;                                /* 双向打印机发送端点的同步标志,一般不用 */

unsigned char issue_token( unsigned char endp_and_pid ) {  /* 执行USB事务 */
/* 执行完成后, 将产生中断通知单片机, 如果是USB_INT_SUCCESS就说明操作成功 */
        CH375_WR_CMD_PORT( CMD_ISSUE_TOKEN );
        CH375_WR_DAT_PORT( endp_and_pid );  /* 高4位目的端点号, 低4位令牌PID */
        return( wait_interrupt() );  /* 等待CH375操作完成 */
        //status=0xff;
}

void soft_reset_print( ) {  /* 控制传输:软复位打印机 */
        tog_send=tog_recv=0;  /* 复位USB数据同步标志 */
        toggle_send( 0 );  /* SETUP阶段为DATA0 */
        buffer[0]=0x21; buffer[1]=2; buffer[2]=buffer[3]=0; buffer[4]=(itf_descr->bInterfaceNumber); buffer[5]=0; buffer[6]=buffer[7]=0;  /* SETUP数据,SOFT_RESET */
        wr_usb_data( 8, buffer );  /* SETUP数据总是8字节 */
        if ( issue_token( ( 0 << 4 ) | DEF_USB_PID_SETUP )==USB_INT_SUCCESS ) {  /* SETUP阶段操作成功 */
                toggle_recv( 1 );  /* STATUS阶段,准备接收DATA1 */
        if ( issue_token( ( 0 << 4 ) | DEF_USB_PID_IN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 STATUS阶段操作成功,操作成功返回 */
        }
}

#define        USB_INT_RET_NAK                0x2A                /* 00101010B,返回NAK */
void send_data( unsigned short len, unsigned char *buf ) {  /* 主机发送数据块,一次最多64KB */
        unsigned char l, s;
        while( len ) {  /* 连续输出数据块给USB打印机 */
                toggle_send( tog_send );  /* 数据同步 */
                l = len>endp_out_size?endp_out_size:len;  /* 单次发送不能超过端点尺寸 */
                wr_usb_data( l, buf );  /* 将数据先复制到CH375芯片中 */
                s = issue_token( ( endp_out_addr << 4 ) | DEF_USB_PID_OUT );  /* 请求CH375输出数据 */
                if ( s==USB_INT_SUCCESS ) {  /* CH375成功发出数据 */
                        tog_send = ~ tog_send;  /* 切换DATA0和DATA1进行数据同步 */
                        len-=l;  /* 计数 */
                        buf+=l;  /* 操作成功 */
                }
                else if ( s==USB_INT_RET_NAK ) {  /* USB打印机正忙,如果未执行SET_RETRY命令则CH375自动重试,所以不会返回USB_INT_RET_NAK状态 */
                        /* USB打印机正忙,正常情况下应该稍后重试 */
                        /* s=get_port_status( );  如果有必要,可以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打印机忙 */
                }
                else {  /* 操作失败,正常情况下不会失败 */
                        clr_stall( endp_out_addr );  /* 清除打印机的数据接收端点,或者 soft_reset_print() */
/*                        soft_reset_print();  打印机出现意外错误,软复位 */
                        tog_send = 0;  /* 操作失败 */
                }
/* 如果数据量较大,可以定期调用get_port_status()检查打印机状态 */
        }
}

unsigned char get_port_status( ) {  /* 查询打印机端口状态,返回状态码,如果为0FFH则说明操作失败 */
/* 返回状态码中: 位5(Paper Empty)为1说明无纸, 位4(Select)为1说明打印机联机, 位3(Not Error)为0说明打印机出错 */
        toggle_send( 0 );  /* 下面通过控制传输获取打印机的状态, SETUP阶段为DATA0 */
        buffer[0]=0xA1; buffer[1]=1; buffer[2]=buffer[3]=0; buffer[4]=(itf_descr->bInterfaceNumber); buffer[5]=0; buffer[6]=1; buffer[7]=0;  /* SETUP数据,GET_PORT_STATUS */
        wr_usb_data( 8, buffer );  /* SETUP数据总是8字节 */
        if ( issue_token( ( 0 << 4 ) | DEF_USB_PID_SETUP )==USB_INT_SUCCESS ) {  /* SETUP阶段操作成功 */
                toggle_recv( 1 );  /* DATA阶段,准备接收DATA1 */
                if ( issue_token( ( 0 << 4 ) | DEF_USB_PID_IN )==USB_INT_SUCCESS ) {  /* DATA阶段操作成功 */
                        rd_usb_data( buffer );  /*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通常只有1个字节 */
                        toggle_send( 1 );  /* STATUS阶段为DATA1 */
                        wr_usb_data( 0, buffer );  /* 发送0长度的数据说明控制传输成功 */
                        if ( issue_token( ( 0 << 4 ) | DEF_USB_PID_OUT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buffer[0] );  /* 返回状态码 */
                }
        }
        return( 0xFF );  /* 返回操作失败 */
}

unsigned char get_descr( unsigned char type ) {  /* 从设备端获取描述符 */
        CH375_WR_CMD_PORT( CMD_GET_DESCR );
        CH375_WR_DAT_PORT( type );  /* 描述符类型, 只支持1(设备)或者2(配置) */
        return( wait_interrupt() );  /* 等待CH375操作完成 */
}

unsigned char set_addr( unsigned char addr ) {  /* 设置设备端的USB地址 */
        unsigned char status;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ADDRESS );  /* 设置USB设备端的USB地址 */
        CH375_WR_DAT_PORT( addr );  /* 地址, 从1到127之间的任意值, 常用2到20 */
        status=wait_interrupt();  /* 等待CH375操作完成 */
        if ( status==USB_INT_SUCCESS ) {  /* 操作成功 */
                CH375_WR_CMD_PORT( CMD_SET_USB_ADDR );  /* 设置USB主机端的USB地址 */
                CH375_WR_DAT_PORT( addr );  /* 当目标USB设备的地址成功修改后,应该同步修改主机端的USB地址 */
        }
        mDelaymS( 5 );
        return( status );
}

网友A(2017-10-09):
请问你驱动的是什么打印机,我驱动热敏打印机用你的代码测试,调试发现get_descr_ex()函数返回为0

网友B(2017-05-29):
有空下来看看

网友C:
感觉代码质量很好啊 正好有需要! 感谢

网友D(2017-07-24):
有项目用到这个,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2017-11-05):
        unsigned char str_to_print[]= {27,'E'};
        unsigned char wdf_pcl[] = {27,'E','a', 'b', 27,'&', 'l', '-',55, 48, 'C' };

请问大侠,这些数据的含义是?搞不懂。谢谢大侠。

网友F(2018-01-2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驱动的是什么打印机,我驱动热敏打印机用你的代码测试,调试发现get_descr_ex()函数返回为0

估计不同打印机要求的数据格式不一样,这里作者在程序开头就提到了
/* 程序示例,C语言,CH375中断为查询方式,只负责数据传输,不涉及打印格式及打印描述语言 */
具体应该需要去查询你所使用的打印机的通信协议。

网友F:
很棒的例子,正好需要用到,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G:
大家好,CH375作为USB HOST可以驱动USB打印机,但也只是为USB主机和USB打印机搭建USB通信通道,但是至于USB打印机的打印协议还是跟各个打印机厂家相关,不同厂家的打印协议通常会不太一样(包括打印初始化等命令)所以不可能做到一段代码能兼容到所有USB打印机,这也是嵌入式系统操作USB打印机最大的难点,针对不同的打印机还是需要针对性的修改代码。

网友H(2018-06-10):
如果文件大于64k怎么办。

网友I(2018-08-23):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J(2019-04-25):
借鉴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J:
哪位老师能给解答一下        CH375_WR_CMD_PORT( CMD_WR_USB_DATA7 );  /* 向CH375的端点缓冲区写入准备发送的数据 */
                                                CH375_WR_DAT_PORT(5);
                                                CH375_WR_DAT_PORT(9);
                                                CH375_WR_DAT_PORT(3);
                                                CH375_WR_DAT_PORT(5);
                                                CH375_WR_DAT_PORT(6);
                                                        CH375_WR_DAT_PORT(7);

应该是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我把发发送到usb转串口上。,用逻辑分析仪拦截,结果只发送出去了3个字节,剩下两个丢掉了,为什么?

网友K(2020-11-11):
收藏一下,后续用到的时候来看看

网友L(2023-10-08):
下载看看,万一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