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温度18b20和ds1302组合时钟

楼主(2017-04-27):
现在我用液晶1602显示的时钟,上面想显示时间下面想显示温度,不过两个同时显示的时候,总是达不到理想效果,只有温度在走。是不是两个模块元件在单片机上有冲突?还是需要写一个中断?

网友A:
程序不行

网友B:
好的程序不会有冲突,单片机可多任务运行,你的才2个任务,怎么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你现有温度18b20和ds1302的资料发一下,帮你修改试试

我等下把我单片机开发版的的原理图也发你一下,我总觉得程序是没问题的,是硬件的问题

LCD1602 DS18B20 DS1302显示温度时间.zip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等下把我单片机开发版的的原理图也发你一下,我总觉得程序是没问题的,是硬件的问题

原理图这是,再做一个小项目时,您是选择用自己的开发板先做一遍还是选择用仿真做,再做实物

HC6800-ES V2.0开发板原理图.pdf

网友D:
是不是和板子的硬件冲突了??

网友E:
我有1602加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