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936焊台温度显示

楼主:
刚照网上的资料D了一个936焊台,想用stc12c2052ad的片内adc+1602做一个温度显示,应该怎样连线。附焊台电路图:

网友A(2017-04-28):
看到你发这个帖子,我也来吹一水下吧.
大概三年前我也想用STC的ADC来做恒温烙铁的,不过遇到这样的问题.
电烙铁里面是用热电偶来做检测温度的,热电偶是个发电器件,加热时会产生电压几十到几百毫伏这样子.
STC的ADC有8位和10位,10位时5V电压可或分为1024级,即每级电压为~4.9毫伏.
烙铁加热到100多度到400多度时候,那个电压变化只有几十毫伏的变化。
用10位ADC直接做检测精度肯定不够的,要用运放把热电偶的电压放大才行。
你把LM358的第7脚接单片机吧,然后把R4断开用一个IO脚接它来控制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发这个帖子,我也来吹一水下吧.
大概三年前我也想用STC的ADC来做恒温烙铁的,不过遇到这样的问题.
电 ...

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等于把LM_358_1那部分电路给废掉了,MOS管由硬件驱动改为软件驱动了.我最初的想法只是做一个温度显示,没想过用单片机驱动MOS管.我还在担心如果从7脚取出电压,会不会影响到后级的输出.如果像您这样做的话,我这个顾虑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再加上一个编码器的话,这就是个全数控的焊台了,高...实在是高,哈哈...明天用洞洞板先搭个试试,谢谢解答,困扰我好几天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另外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如果像您这样改了的话那个调温电位器是不是也就不能再用了,如果改变了这个电位器是不是程序测出的温度会失准.这个电位器是不是就变成了校准电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等于把LM_358_1那部分电路给废掉了,MOS管由硬件驱动改为软件驱动了.我最初的想法只 ...

那个电位器是改变热电偶的放大倍数的,如果放大倍数超过5V时单片机会变成0xFF了,最好保留方便宜调试.不用时粘胶水固定就好了.

网友C:
电路图有点看不懂

网友D(2018-10-18):
这电路支持a1321发热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