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音乐盒proteus仿真和源码 内附三首小音乐

楼主(2017-04-27):
内附三首小音乐。
全部源码和仿真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fx_buzzer=P3^7; //蜂鸣器音乐输出,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sbit music_1 = P2^0;        //第一首音乐
sbit music_2 = P2^1;        //第二首音乐
sbit music_3 = P2^2;        //第二首音乐

unsigned int tone; //简谱音调计数

unsigned char fx_timeh,fx_timel,music,speed; //fx_timeh:TH0初值,fx_timel:TL0初值; music =1播放,=0停止

unsigned char code fx_tone0[]={ //音调对应定时器初值
0xFC,0x8E, 0xFC,0xED, 0xFD,0x43, //中音
0xFD,0x6A, 0xFD,0xB3, 0xFD,0xF3, 0xFE,0x2D,
0xFE,0x47, 0xFE,0x76, 0xFE,0xA1, //高音
0xFE,0xC7, 0xFE,0xD9, 0xFE,0xF9, 0xFF,0x16
};

unsigned char code songbie[]={//送别
0x54,0x32,0x52,0x88,0x64,0x84,0x58,0x54,0x12,0x22,0x34,0x22,0x12,0x2c,0x04,
0x54,0x32,0x52,0x86,0x72,0x64,0x84,0x58,0x54,0x22,0x32,0x46,0x72,0x1c,
0x64,0x8c,0x74,0x62,0x72,0x88,0x62,0x72,0x82,0x62,0x52,0x32,0x12,0x2f,
0x54,0x32,0x52,0x86,0x72,0x64,0x84,0x58,0x54,0x22,0x32,0x46,0x72,0x1c,
...
0xff};

unsigned char code qnzl[]={ //千年之恋
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
0x42,0x34,0x84,0x72,0x82,0x94,0xA8,0x08,0x32,0x31,
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0x32,0x31,
0x21,0x32,0x82,0x71,0x81,0x71,0x51,0x32,0x22,0x32,
...
0xff};

unsigned char code laohu[]={                  //两只老虎
0x14,0x14,0x24,0x34,0x14,0x14,0x24,0x34,0x14,
0x34,0x44,0x58,0x34,0x44,0x58,
0x53,0x61,0x53,0x41,0x34,0x14,
0x53,0x61,0x53,0x41,0x34,0x14,
0x14,0x54,0x18,
0x14,0x54,0x18,
0xFF};

unsigned char keyValue;           //存储按下的键值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EA=1;//开总中断
        TMOD=0x10;//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1=0;
        TL1=0;
        ET1=1;
        music=1; //默认播放
        tone=0;
        speed=20;         //播放速度
}

void fx_delay(unsigned char i) //音长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k;
        for(i;i>0;i--)
                for(k=speed;k>0;k--)
                        for(j=625;j>0;j--);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temp) //音阶播放函数
{
        if(speed<1) speed=1; //速度范围设定
        if(speed>60) speed=60;
        while(1)
        {
                if(!music) break;

                if(music==2) {tone=0;music=1;break;} //配合按钮换歌
                if(temp[tone]==0xff){tone=0;break;};
                if(temp[tone]/16!=0) //取高4位的音阶判断
                {
                        fx_timeh=fx_tone0[temp[tone]/16*2-2];
                        fx_timel=fx_tone0[temp[tone]/16*2-1];
                        TR1=1;
                }
                fx_delay(temp[tone]%16); //取数的低4位
                TR1=0;
                tone++;
        }
        TR1=0;
}

void fx_tone() interrupt 3 //用于产生各种音调
{
        TH1=fx_timeh;
        TL1=fx_timel;
        fx_buzzer=~fx_buzzer;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n)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 n>0; n--)
    {
        for (b=38; b>0; b--)
        {
            for (a=130; a>0; a--);
        }
    }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外部INT0
{
        if(tone !=0 ) music = 2;

        if(music_1 == 0)
                {
                        Delay10ms(1);
                        if(music_1 == 0)
                        {
                                while(music_1 == 0);        //等待松开按钮
                                keyValue = 1; //播放第一首音乐-送别
                        }
                }

                if(music_2 == 0)
                {
                        Delay10ms(1);
                        if(music_2 == 0)
                        {
                                while(music_2 == 0);        //等待松开按钮
                                keyValue = 2; //播放第二首音乐
                        }
                }

                if(music_3 == 0)
                {
                        Delay10ms(1);
                        if(music_3 == 0)
                        {
                                while(music_3 == 0);        //等待松开按钮
                                keyValue = 3; //播放第三首音乐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函数
        //play(song1); //音阶播放函数

        IT0=1;          //外部中断INT0位下降沿触发
        EX0=1;          //开INT0中断允许

网友A(2020-12-11):
没有proteus仿真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proteus仿真电路图?

那个dsn文件就是Proteus仿真图,需要先下载安装Proteus7.8版本才能打开,其他版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