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按键可调遥控万年历单片机课程设计 带仿真 源码 已做出实物

楼主(2017-04-27):
给大家分享一个单片机课程设计,已经调试成功而且做出实物了如下图
红外遥控万年历的实物图:
     设计要求:
      1 具备在液晶上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功能;
   2 具备年、月、日、时、分、秒校准功能(星期可以自动调整,用函数算出来)
   3 具有与即时时间同步的功能红外按键调时;
   4 具有显示温度的功能,可设置闹钟;

红外遥控万年历课程设计proteus仿真图(51hei附件中可下载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课程设计ppt文档:

¤难度系数:100

¤设计要求:

用LCD1602显示,红外遥控器输入,扬声器报警,DS18B20测量温度,DS1302计时

设计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 实时显示当前日期时间温度信息

   - 用遥控器设置日期时间和闹钟

¤需要器件:

51hei单片机开发板

LCD1602,红外遥控器,DS18B20

完成硬件设计,焊接,调试
编写软件,完成题目要求的功能
实物演示,答辩验收
完成设计报告
周一:12讲解题目,34查阅资料,56定题并给出设计方案,元件清单。
周二:上午检查硬件电路,领取元器件,下午完成硬件电路制作。
周三:程序设计,调试。
周四:程序设计,调试。
周五:上午完成设计报告,下午提交作品和设计报告。(实物、照片、录像)

万年历的单片机源程序:
/*
*************************************************************************************************************
*                                                                                                    clock.c
* 说                明:时钟
* 作    者:Jonelec
* 首发:51黑电子论坛
*                 修改者:                                修改内容:                                修改日期:
*           Jonelec       第一版          2017-04-20
*                       Copyright(c) 2015-2025 skytech.org Inc.
*************************************************************************************************************
*/
#include "clock.h"
#include "display.h"

/* 时钟计时闪烁设置 */
bit FlashTimeFlag = 0;           /*闪烁冒号*/
#define FlashTimeTMR_ID   0      /*冒号闪烁定时器ID*/
#define FlashTimeTIME     1000   /*冒号闪烁定时时间*/
/* 切换界面参数设置*/
bit SwitchDisplayFlag = 0;
#define SwitchDispTMR_ID  1     /*切换显示方式定时器ID*/
#define SwitchDispTIME    3000  /*切换显示方式定时时间*/

extern float idata CurTemp; /*获取温度值,3s采集一次*/

uint8_t idata DispSetIndex = 0; /*光标索引*/
uint8_t idata AlarmSetIndex = 0;

AlarmSetInitTypeDef RingTime,SetRing;
RealTimeInitTypeDef CurTime,SetTime;

void DispNormalClock(void);

/*
*************************************************************************************************************
*                                  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执行程序入口
*函数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
int main(void)
{
        bsp_Init();
          RingTime = SetRing;
        while(1)
        {
                DispNormalClock();
        }
}
/*
*************************************************************************************************************
*                                  RefreshTime()
*函数功能:时间显示刷新
*函数参数:_ucFlag 【为0时正常显示时间,为1时显示闹铃时间,不影响日期温度等显示】
*返 回 值:无
*************************************************************************************************************
*/
void RefreshTime(uint8_t _ucFlag)
{
        if(_ucFlag != 1) /*正常显示时间*/
        {
                bsp_GetTime(&CurTime);

                if(bsp_CheckTimer(FlashTimeTMR_ID))
                {
                        FlashTimeFlag = !FlashTimeFlag;  /*冒号闪烁*/
                }
                Lcd1602_DispNum(1,0,CurTime.Hour>>4);
                Lcd1602_DispNum(1,1,CurTime.Hour&0xF);
                Lcd1602_DispNum(1,3,CurTime.Minute>>4);
                Lcd1602_DispNum(1,4,CurTime.Minute&0xF);
                Lcd1602_DispNum(1,6,CurTime.Second>>4);
                Lcd1602_DispNum(1,7,CurTime.Second&0xF);

                Lcd1602_DispStr(1,8,"  ");
                if(FlashTimeFlag)
                {
                        Lcd1602_DispChar(1,2,':');
                        Lcd1602_DispChar(1,5,':');
                }
                else
                {
                        Lcd1602_DispChar(1,2,' ');
                        Lcd1602_DispChar(1,5,' ');
                }
        }
        else  /*显示闹铃时间*/
        {
                if(RingTime.OpenFlag != 1)
                {
                        Lcd1602_DispStr(1,0,"OFF");
                }
                else
                {
                        Lcd1602_DispStr(1,0,"ON ");
                }
                Lcd1602_DispChar(1,3,' ');
                Lcd1602_DispNum(1,4,RingTime.Hour>>4);
                Lcd1602_DispNum(1,5,RingTime.Hour&0xF);
                Lcd1602_DispChar(1,6,':');
                Lcd1602_DispNum(1,7,RingTime.Minute>>4);
                Lcd1602_DispNum(1,8,RingTime.Minute&0xF);
                Lcd1602_DispChar(1,9,' ');
        }
}
/*
*************************************************************************************************************
*                                  RefreshDate()
*函数功能:日期显示刷新
*函数参数:_ucFlag 【为0时如果日期有变化则会刷新,为1时则立即刷新】
*返 回 值:无
*************************************************************************************************************
*/
void RefreshDate(uint8_t _ucFlag)
{
        uint8_t pdata week;
        static uint8_t day_backup = 0;

        week = bsp_CulateDate(CurTime); /*计算星期*/

        if(day_backup != CurTime.Day || _ucFlag != 0)
        {
                Lcd1602_DispNum(0,0,CurTime.YearH>>4);
                Lcd1602_DispNum(0,1,CurTime.YearH&0xF);
                Lcd1602_DispNum(0,2,CurTime.YearL>>4);
                Lcd1602_DispNum(0,3,CurTime.YearL&0xF);
                Lcd1602_DispChar(0,4,'-');
                Lcd1602_DispNum(0,5,CurTime.Month>>4);
                Lcd1602_DispNum(0,6,CurTime.Month&0xF);
                Lcd1602_DispChar(0,7,'-');
                Lcd1602_DispNum(0,8,CurTime.Day>>4);
                Lcd1602_DispNum(0,9,CurTime.Day&0xF);

                Lcd1602_DispStr(0,12,"W:");
                Lcd1602_DispNum(0,14,week>>4);
                Lcd1602_DispNum(0,15,week&0xF);
                day_backup = CurTime.Day;
        }
}
/*
*************************************************************************************************************
*                                  RefreshTemp()
*函数功能:温度显示刷新
*函数参数:_ucFlag 【为0时如果温度有变化则会刷新,为1时则立即刷新】
*返 回 值:无
*************************************************************************************************************
*/
void RefreshTemp(uint8_t _ucFlag)
{
        int16_t pdata temp;
        static int16_t tmp_backup = 0;

        temp = CurTemp*10;
        temp >>= 4; /*保留整数部分*/

        if((tmp_backup != temp) || (_ucFlag != 0))
        {
                Lcd1602_DispStr(1,10,"T:");
                if(temp < 0)
                {
                        Lcd1602_DispChar(1,12,'-');
                }
                else
                {
                        Lcd1602_DispChar(1,12,'+');
                }
                Lcd1602_DispNum(1,13,temp/10);
                Lcd1602_DispNum(1,14,temp%10);
                Lcd1602_WriteGram();
                Lcd1602_DispChar(1,15,0x00);
                tmp_backup = temp;
        }
}
/*
*************************************************************************************************************
*                                  DispNormalClock()
*函数功能:正常显示时钟
*函数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
void DispNormalClock(void)
{
        uint8_t  ucKeyCode;

        Lcd1602_ClearScreen();     /*清屏*/
        Lcd1602_OpenCursor(0);     /*关闭光标闪烁*/
        RefreshDate(1);            /*立即更新日期和温度*/
        RefreshTemp(1);
        bsp_StartAutoTimer(FlashTimeTMR_ID,FlashTimeTIME);  /*秒闪烁定时器*/
        bsp_StartAutoTimer(SwitchDispTMR_ID,SwitchDispTIME);/*切换显示定时器*/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IRKey();

                if(bsp_CheckTimer(SwitchDispTMR_ID))
          {
                  SwitchDisplayFlag = !SwitchDisplayFlag;
          }
                 RefreshTime(SwitchDisplayFlag);/*时间显示,即刻刷新,每秒更新*/
                 RefreshDate(0);/*年份及日期显示,只有当日期变化的时候才会刷新*/
                 RefreshTemp(0);/*温度显示,只有当温度变化的时候才会刷新*/

                if(ucKeyCode != IR_KEY_NONE)
                {
                        switch(ucKeyCode)
                        {        case IR_KEY_POWER:
                             {
                                        RingTime.OpenFlag = !RingTime.OpenFlag;
                                }break;
                                case IR_KEY_MENU:
                                {
                                        bsp_StopTimer(SwitchDispTMR_ID);
                                        bsp_StopTimer(FlashTimeTMR_ID);
                                        LCD_ChangeMenu();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                                  ShiftRightCursor()
*函数功能:光标索引右移
*函数参数:_ucFlag : 0【设置闹钟】 1【设置时钟】
*返 回 值:无
*************************************************************************************************************
*/
void ShiftRightCursor(uint8_t _ucFlag)
{
        if(_ucFlag != 0) //设置时钟
        {
                switch(DispSetIndex)
                {
                        case 0: DispSetIndex = 1;Lcd1602_SetPos(0,1);break;
                        case 1: DispSetIndex = 2;Lcd1602_SetPos(0,2);break;
                        case 2: DispSetIndex = 3;Lcd1602_SetPos(0,3);break;
                        case 3: DispSetIndex = 4;Lcd1602_SetPos(0,5);break;
                        case 4: DispSetIndex = 5;Lcd1602_SetPos(0,6);break;
                        case 5: DispSetIndex = 6;Lcd1602_SetPos(0,8);break;
                        case 6: DispSetIndex = 7;Lcd1602_SetPos(0,9);break;
                        case 7: DispSetIndex = 8;Lcd1602_SetPos(1,0);break;
                    case 8:  DispSetIndex = 9; Lcd1602_SetPos(1,1);break;
                        case 9:  DispSetIndex = 10;Lcd1602_SetPos(1,3);break;
                        case 10: DispSetIndex = 11;Lcd1602_SetPos(1,4);break;
                        case 11: DispSetIndex = 12;Lcd1602_SetPos(1,6);break;
                        case 12: DispSetIndex = 13;Lcd1602_SetPos(1,7);break;
                        default :DispSetIndex = 0;Lcd1602_SetPos(0,0);break;
                }
        }
        else  /*设置闹钟*/
        {
                switch(AlarmSetIndex)
                {
                        case 0:AlarmSetIndex = 1;Lcd1602_SetPos(1,1);break;
                        case 1:AlarmSetIndex = 2;Lcd1602_SetPos(1,3);break;
                        case 2:AlarmSetIndex = 3;Lcd1602_SetPos(1,4);break;
                        case 3:AlarmSetIndex = 4;Lcd1602_SetPos(1,10);break;
                        default :AlarmSetIndex = 0;Lcd1602_SetPos(1,0);break;
                }
        }
}
/*
*************************************************************************************************************
*                                  ShiftLeftCursor()
*函数功能:光标索引左移
*函数参数:_ucFlag : 0【设置闹钟】 1【设置时钟】
*返 回 值:无
*************************************************************************************************************
*/
void ShiftLeftCursor(uint8_t _ucFlag)
{
        if(_ucFlag != 0) //设置时钟
        {
                switch(DispSetIndex)
                {
                        case 0: DispSetIndex = 13;Lcd1602_SetPos(1,7);break;

                        case 1: DispSetIndex = 0;Lcd1602_SetPos(0,0);break;
                        case 2: DispSetIndex = 1;Lcd1602_SetPos(0,1);break;
                        case 3: DispSetIndex = 2;Lcd1602_SetPos(0,2);break;
                        case 4: DispSetIndex = 3;Lcd1602_SetPos(0,3);break;

                        case 5: DispSetIndex = 4;Lcd1602_SetPos(0,5);break;
                        case 6: DispSetIndex = 5;Lcd1602_SetPos(0,6);break;

                        case 7: DispSetIndex = 6;Lcd1602_SetPos(0,8);break;
                    case 8: DispSetIndex = 7;Lcd1602_SetPos(0,9);break;

                        case 9:  DispSetIndex = 8;Lcd1602_SetPos(1,0);break;
                        case 10: DispSetIndex = 9;Lcd1602_SetPos(1,1);break;

                        case 11: DispSetIndex = 10;Lcd1602_SetPos(1,3);break;
                        case 12: DispSetIndex = 11;Lcd1602_SetPos(1,4);break;
                        default :DispSetIndex = 12;Lcd1602_SetPos(1,6);break;
                }
        }
        else
        {
                switch(AlarmSetIndex)
                {
                        case 0:AlarmSetIndex = 4;Lcd1602_SetPos(1,10);break;
                        case 1:AlarmSetIndex = 0;Lcd1602_SetPos(1,0);break;
                        case 2:AlarmSetIndex = 1;Lcd1602_SetPos(1,1);break;
                        case 3:AlarmSetIndex = 2;Lcd1602_SetPos(1,3);break;
                        default :AlarmSetIndex = 3;Lcd1602_SetPos(1,4);break;
                }
        }
}
/*
*************************************************************************************************************
*                                  InputSetNumber()
*函数功能:将输入数字进行判断赋值
*函数参数:_ucFlag : 0【设置闹钟】 1【设置时钟】
*返 回 值:无
*************************************************************************************************************
*/
void InputSetNumber(uint8_t _ucFlag,uint8_t _ucNum)
{
        if(_ucFlag != 0)
        {
                switch(DispSetIndex)
                {
                        case 0: /*设置年份的最高位*/
                        {
                                SetTime.YearH = (SetTime.YearH&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0,0,_ucNum);
                        }break;
                        case 1:
                        {
                                SetTime.YearH = (SetTime.YearH&0xF0)|_ucNum; /*年份第三位数字*/
                                Lcd1602_DispNum(0,1,_ucNum);
                        }break;
                        case 2:
                        {
                                SetTime.YearL = (SetTime.YearL&0x0F)|(_ucNum<<4); /*年份第二位数字*/
                                Lcd1602_DispNum(0,2,_ucNum);
                        }break;
                        case 3:
                        {
                                SetTime.YearL = (SetTime.YearL&0xF0)|_ucNum;     /*年份第一位数字*/
                                Lcd1602_DispNum(0,3,_ucNum);
                        }break;
                        case 4:
                        {
                                if(_ucNum > 1)
                                {
                                        Lcd1602_DispChar(0,5,'E');                    /*月份输入有误*/
                                }
                                else
                                {
                                        SetTime.Month = (SetTime.Month&0x0F)|(_ucNum<<4); /*设置月份*/
                                        Lcd1602_DispNum(0,5,_ucNum);
                                }

                        }break;
                        case 5:
                        {
                                if((SetTime.Month>>4) == 1)
                                {
                                        if(_ucNum > 2)
                                        {
                                                Lcd1602_DispChar(0,6,'E');
                                        }
                                        else
                                        {
                                                SetTime.Month = (SetTime.Month&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0,6,_ucNum);
                                        }
                                }
                                else
                                {
                                        SetTime.Month = (SetTime.Month&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0,6,_ucNum);
                                }
                        }
                        case 6:  /*设置 天数*/
                        {
                                if(_ucNum > 3)
                                {
                                        Lcd1602_DispChar(0,8,'E');
                                }
                                else
                                {
                                        SetTime.Day   = (SetTime.Day&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0,8,_ucNum);
                                }
                        }break;
                        case 7:
                        {
                                if((SetTime.Day>>4)==3)  /*判断是否为3,最多只有31天*/
                                {
                                        if(_ucNum > 1)
                                        {
                                                Lcd1602_DispChar(0,9,'E');
                                        }
                                        else
                                        {
                                                SetTime.Day = (SetTime.Day&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0,9,_ucNum);
                                        }
                                }
                                else
                                {
                                        SetTime.Day = (SetTime.Day&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0,9,_ucNum);
                                }
                        }break;
                        case 8:  /*设置小时*/
                        {
                                if(_ucNum > 2)
                                {
                                        Lcd1602_DispChar(1,0,'E');
                                }
                                else
                                {
                                        SetTime.Hour = (SetTime.Hour&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1,0,_ucNum);
                                }
                        }break;
                        case 9:
                        {
                                if((SetTime.Hour>>4) == 2)
                                {
                                        if(_ucNum > 3)
                                        {
                                                Lcd1602_DispChar(1,1,'E');
                                        }
                                        else
                                        {
                                                SetTime.Hour = (SetTime.Hour&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1,_ucNum);
                                        }
                                }
                                else
                                {
                                        SetTime.Hour = (SetTime.Hour&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1,_ucNum);
                                }
                        }break;
                        case 10: /*设置分钟*/
                        {
                                if(_ucNum > 5)
                                {
                                        Lcd1602_DispChar(1,3,'E');
                                }
                                else
                                {
                                        SetTime.Minute = (SetTime.Minute&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1,3,_ucNum);
                                }
                        }break;
                        case 11:
                        {
                                SetTime.Minute = (SetTime.Minute&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4,_ucNum);
                        }break;
                        case 12: /*设置秒钟*/
                        {
                                if(_ucNum > 5)
                                {
                                        Lcd1602_DispChar(1,6,'E');
                                }
                                else
                                {
                                        SetTime.Second = (SetTime.Second&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1,6,_ucNum);
                                }
                        }break;
                        default :
                        {
                                SetTime.Second = (SetTime.Second&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7,_ucNum);
                        }break;
                }
                ShiftRightCursor(1);
        }
  else  /*设置闹钟*/
        {
                switch(AlarmSetIndex)
                {
                        case 0:
                        {
                                if(_ucNum > 2)
                                {
                                        Lcd1602_DispChar(1,0,'E');
                                }
                                else
                                {
                                        SetRing.Hour = (SetRing.Hour&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1,0,_ucNum);
                                }
                        }break;
                        case 1:
                        {
                                if((SetRing.Hour>>4) == 2)
                                {
                                        if(_ucNum >3)
                                        {
                                                Lcd1602_DispChar(1,1,'E');
                                        }
                                        else
                                        {
                                                SetRing.Hour = (SetRing.Hour&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1,_ucNum);
                                        }
                                }
                                else
                                {
                                        SetRing.Hour = (SetRing.Hour&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1,_ucNum);
                                }
                        }break;
                        case 2:
                        {
                                if(_ucNum > 5)
                                {
                                        Lcd1602_DispChar(1,3,'E');
                                }
                                else
                                {
                                        SetRing.Minute = (SetRing.Minute&0x0F)|(_ucNum<<4);
                                        Lcd1602_DispNum(1,3,_ucNum);
                                }
                        }break;
                        case 3:
                        {
                                SetRing.Minute = (SetRing.Minute&0xF0)|_ucNum;
                                Lcd1602_DispNum(1,4,_ucNum);
                        }break;
                        default :
                        {
                                if(_ucNum == IR_KEY_POWER) /*按下开关按键*/
                                {
                                        SetRing.OpenFlag = !SetRing.OpenFlag;

                                        if(SetRing.OpenFlag != 0) /*开启闹钟*/
                                                Lcd1602_DispStr(1,10,"ON ");
                                        else
                                                Lcd1602_DispStr(1,10,"OFF");
                                }
                        }break;
                }
                ShiftRightCursor(0); /*光标自加*/
        }
}
/*
*************************************************************************************************************
*                                  DisplaySetTime()
*函数功能:将当前的时间加载到设置菜单当中
*函数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
void DisplaySetTime(void)
{
        bsp_GetTime(&CurTime);

        SetTime = CurTime ;

        Lcd1602_DispNum(1,0,CurTime.Hour>>4);
        Lcd1602_DispNum(1,1,CurTime.Hour&0xF);
        Lcd1602_DispNum(1,3,CurTime.Minute>>4);
        Lcd1602_DispNum(1,4,CurTime.Minute&0xF);
        Lcd1602_DispNum(1,6,CurTime.Second>>4);
        Lcd1602_DispNum(1,7,CurTime.Second&0xF);
        Lcd1602_DispChar(1,2,':');
        Lcd1602_DispChar(1,5,':');

        Lcd1602_DispNum(0,0,CurTime.YearH>>4);
        Lcd1602_DispNum(0,1,CurTime.YearH&0xF);
        Lcd1602_DispNum(0,2,CurTime.YearL>>4);
        Lcd1602_DispNum(0,3,CurTime.YearL&0xF);
        Lcd1602_DispChar(0,4,'-');
        Lcd1602_DispNum(0,5,CurTime.Month>>4);
        Lcd1602_DispNum(0,6,CurTime.Month&0xF);
        Lcd1602_DispChar(0,7,'-');
        Lcd1602_DispNum(0,8,CurTime.Day>>4);
        Lcd1602_DispNum(0,9,CurTime.Day&0xF);
}
/*
*************************************************************************************************************
*                                  SetClockTime()
*函数功能:设置时间
*函数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
void SetClockTime(void)
{
        uint8_t pdata ucKeyCode;

        Lcd1602_ClearScreen();

  DisplaySetTime();

        Lcd1602_SetPos(0,0);
        Lcd1602_OpenCursor(1);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IRKey();

                if(ucKeyCode != IR_KEY_NONE)
                {
                        switch(ucKeyCode)
                        {
                                case IR_KEY_LEFT : ShiftLeftCursor(1);break;
                                case IR_KEY_RIGHT: ShiftRightCursor(1);break;
                                case IR_KEY_0:     InputSetNumber(1,0);break;
                                case IR_KEY_1:     InputSetNumber(1,1);break;
                                case IR_KEY_2:     InputSetNumber(1,2);break;
                                case IR_KEY_3:     InputSetNumber(1,3);break;
                                case IR_KEY_4:     InputSetNumber(1,4);break;
                                case IR_KEY_5:     InputSetNumber(1,5);break;
                                case IR_KEY_6:     InputSetNumber(1,6);break;
                                case IR_KEY_7:     InputSetNumber(1,7);break;
                                case IR_KEY_8:     InputSetNumber(1,8);break;
                                case IR_KEY_9:     InputSetNumber(1,9);break;
                                case IR_KEY_RETURN :
                                {
                                        DispSetIndex = 0;
                                        LCD_ChangeMenu();
                                }break;
                                case IR_KEY_OK  :
                                {
                                        CurTime = SetTime;
                                        bsp_SetTime(&CurTime);
                                        DispNormalClock();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
*                                  SetClockTime()
*函数功能:设置闹钟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电子黑下载附件…………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