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做过单片机写了个简单中断出问题了,求助啊!

楼主(2017-04-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
uchar Flag1;
//--------------------------------------------------------------------------------------------------------------------------
void DelayMs(uint t)//定义延时函数
{
        uchar j;
        while(t--)
        {
                for(j=0;j<113;j++);
        }

}
//--------------------------------------------------------------------------------------------------------------------------
void TurnLeft (void)  //定义LED灯做左循环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i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fe;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i=0;i<8;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0);
   P1<<=1;
   P1=P1|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fe;           //重新赋初始值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void TurnRight (void)
{

unsigned char k;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k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7f;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k=0;k<8;k++)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0);
   P1>>=1;
   P1=P1|0x80;     //右移后,最左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7f;           //重新赋初始值

  }
}
//--------------------------------------------------------------------------------------------------------------------------

void FastTurnLeft (void)  //定义LED灯做快速的左循环
{

unsigned char l;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l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fe;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l=0;l<8;l++)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    //做快速左循环时调整了延时函数
   P1<<=1;
   P1=P1|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fe;           //重新赋初始值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void main(void)  //定义主函数
{
        IE=0x85;  //开放式中断
        TCON=0x05; //边沿方式,自清中断标志

while(1)
  {
    TurnLeft(); //调用数码管左移
  if(Flag0 == 1)
          {
          TurnRight();//调用数码管右移
          }
  if(Flag1 == 1)
          {
          FastTurnLeft();//调用数码管快速右移
          }

  }

}

//--------------------------------------------------------------------------------------------------------------------------
//两个中断程序控制Flag1,Flag0两个状态标识。
void Ex0Isr()interrupt 0
{
        if (Flag0 == 0)Flag0 = 1;
        Flag1 = 0;

}
void Ex1Isr()interrupt 2
{
        if (Flag1 == 0)Flag1 = 1;
        Flag0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控流水循环灯。
① 8个发光二极管从上到下(K0断开)依次循环点亮,每次点亮时间约为0.5秒。
② 按下K0 ...

好的好的,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键控流水循环灯。
① 8个发光二极管从上到下(K0断开)依次循环点亮,每次点亮时间约为0.5秒。
② 按下K0,流水方向从下至上滚动点亮。
③ 按下K1(K2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缩短0.1秒,直至最短间隔0.1秒后保持不变。
④ 按下K2(K1断开),每循环一次后间隔时间增加0.1秒,直至最长间隔1秒后保持不变。
⑤ K1、K2同时断开或同时闭合,保持原滚动间隔时间不变。

实例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urnLeft(); //调用数码管左移
这个函数里面有个while(1)大循环,程序根本不会执行后面的两个if判断, ...

多谢多谢 看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在跑for()的时候,你跳不出吧.必须要它跑完.
我写了一个,试了一下可以跑两个流水,中间也可以跳出 ...

刚刚看到,前几天出去几天,多谢多谢

网友C:
这样在跑for()的时候,你跳不出吧.必须要它跑完.
我写了一个,试了一下可以跑两个流水,中间也可以跳出来.你改下脚或者数组试试...我也在学习中

#include "reg51.h"
sbit K1=P3^1;
sbit K2=P3^0;

unsigned char led1[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led2[9]={0x7f,0x3f,0x9f,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unsigned char i,j;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b;
  while(x--);
  for(a=0;a<100;a++)
    {
          for(b=0;b<100;b++)
           {}
        }
}

void mint()
  {
     unsigned char a,b;
          if(i==1&&j==0)
          {
            switch(a)
                {
            case 0:P2=led1[0];a++;delay(20000);break;
                case 1:P2=led1[1];a++;delay(20000);break;
                case 2:P2=led1[2];a++;delay(20000);break;
                case 3:P2=led1[3];a++;delay(20000);break;
                case 4:P2=led1[4];a++;delay(20000);break;
                case 5:P2=led1[5];a++;delay(20000);break;
                case 6:P2=led1[6];a++;delay(20000);break;
                case 7:P2=led1[7];a=0;delay(20000);break;
                default:  break;
           }
          }
          if(j==1&&i==0)
             {
                 switch(b)
                 {
                case 0:P2=led2[0];b++;        delay(20000);break;
                case 1:P2=led2[1];b++;        delay(20000);break;
                case 2:P2=led2[2];b++;        delay(20000);break;
                case 3:P2=led2[3];b++;        delay(20000);break;
                case 4:P2=led2[4];b++;        delay(20000);break;
                case 5:P2=led2[5];b++;        delay(20000);break;
                case 6:P2=led2[6];b++;        delay(20000);break;
                case 7:P2=led2[7];b++;        delay(20000);break;
                case 8:P2=led2[8];b=0;        delay(20000);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main()
{

  while(1)
    {
          mint();
          if(K1==0)
             {
                  delay(10);
                  if(K1==0)
                    {
                         i=1;
                         j=0;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
                          if(K2==0)
                            {
                                 j=1;
                                 i=0;
                                }
                  while(!K2);
                         }

        }
}

网友B:
TurnLeft(); //调用数码管左移
这个函数里面有个while(1)大循环,程序根本不会执行后面的两个if判断,所以你中断里标志改变了也没有用,因为程序一直执行TurnLeft(); //调用数码管左移

程序我帮你修改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0;
uchar Flag1=0;
//--------------------------------------------------------------------------------------------------------------------------
void DelayMs(uint t)//定义延时函数
{
        uchar j;
        while(t--)
        {
                for(j=0;j<113;j++);
        }

}
//--------------------------------------------------------------------------------------------------------------------------
void TurnLeft (void)  //定义LED灯做左循环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i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fe;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i=0;i<8;i++)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0);
   P1<<=1;
   P1=P1|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fe;           //重新赋初始值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void TurnRight (void)
{

unsigned char k;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k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7f;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k=0;k<8;k++)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0);
   P1>>=1;
   P1=P1|0x80;     //右移后,最左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7f;           //重新赋初始值

  }
}
//--------------------------------------------------------------------------------------------------------------------------

void FastTurnLeft (void)  //定义LED灯做快速的左循环
{

unsigned char l;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局部变量 l 取值范围 0~255
DelayMs(500);
P1=0xfe;           //赋初始值
//while (1)         //主循环
  {
for(l=0;l<8;l++)   //加入 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8次
  {
   DelayMs(50);    //做快速左循环时调整了延时函数
   P1<<=1;
   P1=P1|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
  P1=0xfe;           //重新赋初始值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void main(void)  //定义主函数
{
        IE=0x85;  //开放式中断
        TCON=0x05; //边沿方式,自清中断标志

while(1)
  {

  if((Flag0==0)&&(Flag1 == 0))
  {
    TurnLeft(); //调用数码管左移
  }

  if(Flag0 == 1)
          {
           TurnRight ();
          }
  if(Flag1 == 1)
          {
         FastTurnLeft();//调用数码管快速右移
          }
  }

}

//--------------------------------------------------------------------------------------------------------------------------
//两个中断程序控制Flag1,Flag0两个状态标识。
void Ex0Isr()interrupt 0
{
        if (Flag0 == 0)Flag0 = 1;
        Flag1 = 0;

}
void Ex1Isr()interrupt 2
{
        if (Flag1 == 0)Flag1 = 1;
        Flag0 = 0;

}

楼主:
请大家来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C:
刚没发出去?#include "reg51.h"
sbit K1=P3^1;
sbit K2=P3^0;

unsigned char led1[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led2[9]={0x7f,0x3f,0x9f,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unsigned char i,j;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a,b;
  while(x--);
  for(a=0;a<100;a++)
    {
          for(b=0;b<100;b++)
           {}
        }
}

void mint()
  {
     unsigned char a,b;
          if(i==1&&j==0)
          {
            switch(a)
                {
            case 0:P2=led1[0];a++;delay(20000);break;
                case 1:P2=led1[1];a++;delay(20000);break;
                case 2:P2=led1[2];a++;delay(20000);break;
                case 3:P2=led1[3];a++;delay(20000);break;
                case 4:P2=led1[4];a++;delay(20000);break;
                case 5:P2=led1[5];a++;delay(20000);break;
                case 6:P2=led1[6];a++;delay(20000);break;
                case 7:P2=led1[7];a=0;delay(20000);break;
                default:  break;
           }
          }
          if(j==1&&i==0)
             {
                 switch(b)
                 {
                case 0:P2=led2[0];b++;        delay(20000);break;
                case 1:P2=led2[1];b++;        delay(20000);break;
                case 2:P2=led2[2];b++;        delay(20000);break;
                case 3:P2=led2[3];b++;        delay(20000);break;
                case 4:P2=led2[4];b++;        delay(20000);break;
                case 5:P2=led2[5];b++;        delay(20000);break;
                case 6:P2=led2[6];b++;        delay(20000);break;
                case 7:P2=led2[7];b++;        delay(20000);break;
                case 8:P2=led2[8];b=0;        delay(20000);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main()
{

  while(1)
    {
          mint();
          if(K1==0)
             {
                  delay(10);
                  if(K1==0)
                    {
                         i=1;
                         j=0;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
                          if(K2==0)
                            {
                                 j=1;
                                 i=0;
                                }
                  while(!K2);
                         }

        }
}

试了效果可以.你改下脚或者数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