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两个电机运行 一个是温度传感器控制电机模拟风扇 一个是光敏电阻控制...

楼主(2017-04-27):
单片机控制两个电机运行  一个是温度传感器控制电机模拟风扇  一个是光敏电阻与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模拟窗帘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智能家居的模拟,相应的也可以。  各位 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这问题提的也太笼统了 你要程序还是要仿真啊 要程序 触发条件是什么 光敏和开关 温度传感器 都什么关系啊 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提的也太笼统了 你要程序还是要仿真啊 要程序 触发条件是什么 光敏和开关 温度传感器 都什么关系啊 ...

一是通过光敏电阻(可以用滑动变阻器代替,通过控制阻值来控制)和按键组成自动和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在正反转里面加一个限位开关,当限位开关闭合时,电机不转动。
二是通过温度传感器控制温度,在程序中通过调节温度,来调节转速的快慢,分为不转,低速和高速3中模式(可以用pwm控制电机)。

网友B:
光敏电阻的我做出来了,只要光敏出发高低电平给单片机然后让电机转动就可以了,需要光敏的电路我可以发给你。温度控制没有接触到,如果你只要让它转动只要做成开关那样的就可以了,我光敏的是用电压比较器你的温度控制不知道要用什么可以实现一般来说是AD转换芯片。但是他去单片机的线比较多然后程序也好写。具体的害死要实验下的。

网友B:
楼主光敏的我做出来了,我也是拿来驱动电机的。需要的话我电路可以发给你,是用电压比较器然后高低电平输出到单片机里。然后只要写当那个口等于1(高电平)电机正转。等于0(低电平)电机反转就可以了。温度的我没有做不过应该可以用比较器的,不行你直接去淘宝一个温度的模块就可以了,模块原理是一样的是高低店铺输出的一样做判断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光敏的我做出来了,我也是拿来驱动电机的。需要的话我电路可以发给你,是用电压比较器然后高低电平输出 ...

光敏电阻的我也有  主要就是希望用1个单片机控制两个电机的转动需要光敏电阻和温度传感器来控制  这个控制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光敏的我做出来了,我也是拿来驱动电机的。需要的话我电路可以发给你,是用电压比较器然后高低电平输出 ...

光敏电阻的和温度传感器的单个我都有 但是如果这两个要弄到一起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程序里面用中断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的和温度传感器的单个我都有 但是如果这两个要弄到一起就比较麻烦了

你可以这样子写当你光敏有光时温度控制的不开。然后如果光敏无光时温度控制启动控制就可以了,原理就像白天这个工作晚上这个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我之前做过,有成型的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之前做过,有成型的资料的

你好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 q:504331713  万分感谢

网友D(2017-06-17):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的我做出来了,只要光敏出发高低电平给单片机然后让电机转动就可以了,需要光敏的电路我可以发给你 ...

光敏电阻控制电机的你做出来了吗?能否可以让我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