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PCB打样失败!做一个控制LED的小电路遇到点问题,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7-04-28):
我第一次PCB打样,做一个触摸控制的LED调光电路。打样前在面包板上、洞洞板上直插原件的电路每天使用都很稳定,
但做好PCB后,全部换成贴片后工作不正常。

电路很简单,一个三端稳压和周边容阻、一个调光IC和周边容阻,
也找不出什么线路上的原则错误,
所以就朝着设计规范的方向寻找问题。
因为缺乏经验,特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1.过孔、焊盘可以用作走线的连接点吗?

2. 0805封装,这样尺寸下的电阻中间可以走线吗?

3,用作触摸板的感应区,设计成这样大面积焊盘可取吗?
我的试验电路中触摸板用的是铜箔剪出来的单独引出的金属片。
这次PCB上直接做在了电路板上。

这次PCB打样失败,请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也让以后同样问题的人避免我的错误,谢谢!

网友A:
我是看不出来,发PCB图就能看出来了。
你这做了有多少个啊?

网友B:
焊盘 过孔做引线都没问题 但是你那个小电阻中间 最好不穿线过去 个人建议 你再看看其它前辈的回复

网友C:
R2间的线和焊盘间的距离尽量远一些,但这不影响电路的功能,建议触摸区的焊盘不要涂焊锡用bottom solder层布线,就是在当前焊盘下再布一层bottom solder

网友C:
触摸区用bottom solder层再布一下,去掉焊锡只保留铜皮,或许能好

网友D:
1 1.过孔、焊盘可以用作走线的连接点吗?
可以。
2 0805中间走线有点窄,但可以走
3 不知道。

网友E:
元件下方,最好不要走线的,

网友F:
要在PCB设计规则设定理想参数,要启动设计规则检查,出现错误就会有警告。

网友G:
感觉好复杂

网友B:
我习惯的布线方式 手动布的 自动的老感觉乱飞

网友H:
多从网上下载一些PCB 文件,参考的多了自然就熟练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问题已找到。
设计时候用的电容,标号473,47nf = 0.047uf
我焊接时候拿的是470的电容,标号470,47pf = 0.000047uF
自然是不工作的,刚刚回去检查了一遍才发现。

还有个新的问题,
刚刚买了个超声波清洗机,第一次洗板。
焊好两块板子丢进去洗了1分半,看着挺干净了。
拿出来晾了5分钟后,上电不工作。
彻底洗坏了。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我自己估计,因为有贴片的铝电解电容,可能不是全密封的,进水了。
或者洗板水腐蚀了里边金属膜隔离用的纸或塑料什么的。
反正就是坏了。

请问各位前辈洗板,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习惯的布线方式 手动布的 自动的老感觉乱飞

屏幕快照 2017-04-29  对的,因为我打样10*10的板,
设计的尺寸里越小,同样价格出来的板子就越多。
所以从一开始接近双倍的尺寸缩减了一半。
本来是做单面贴片的元件的也改成了双面贴片,
弄得走线很密集,基本上加一个过孔都没位置,
所以才做成了元件下方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