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直接对DS1302进行校准?

楼主(2017-04-2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51单片机系统的ds1302芯片显示时间总是会走错,每次都需要手动去调,很是麻烦,而又不想改变写好的程序。求助是不是有RS232转spi的模块,可以直接修改ds1302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在不改变主程序的情况下对ds1302的时间进行校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模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自己规定一个数据串 第一位是指令 值你随便定义 含义是开始校时 后边跟随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6位数据 用上位机或者串口助手发送 单片机收到数据流后先判断第一位 如果是指令 就执行写DS1302 剩下的事和你按按钮要干的一样 何必找什么模块 自己就干了

更进一步 可以弄个GPS模块 定时校正时间 把时间发送给时钟模块 就是自动校正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把时间做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时间做对呢?

1302本身的时间精度就不高 晶振精度和匹配电容的影响加起来 楼主说那种老不准的事还真是有可能

网友C:
1302精度取决于晶振精度,还有你那个程序有否问题?能修正时间必定会牵涉到你那个原有程序。不要期望加一个时间修正模块解决问题。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先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