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密码锁设计 功能很全 带源码

楼主(2017-04-28):
**功能:支持3~20位的密码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若要重设密码,需先输入正确密码开锁。
** 正常显示情况下,按下确认键上锁;按下密码键,开始输入密码。
**接线:PE[0..3]----4*4键盘的行线,均用中断方式,上拉输入,下降沿触发
** PE[4..7]----4*4键盘的列线,下拉输入,在中断内临时改为上拉输入,用于读键值
** PD[0..7]----LCD12864 D0~D7
** PD[13..15]--LCD12864 RS,RW,E
** PA.1 连接继电器,低电平时合上,高电平时断开相当于开锁与上锁
完整代码下载:

单片机源码:
/*****************************************************************************
**                          电子密码锁设计
**文件名称:main.c
**by 追梦 2011-5-12
**功能:支持3~20位的密码设置,初始密码为123456;若要重设密码,需先输入正确密码开锁。
**      正常显示情况下,按下确认键上锁;按下密码键,开始输入密码。
**接线:PE[0..3]----4*4键盘的行线,均用中断方式,上拉输入,下降沿触发
**      PE[4..7]----4*4键盘的列线,下拉输入,在中断内临时改为上拉输入,用于读键值
**      PD[0..7]----LCD12864  D0~D7
**      PD[13..15]--LCD12864  RS,RW,E
**      PA.1 连接继电器,低电平时合上,高电平时断开相当于开锁与上锁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12864.h"

extern __IO uint16_t keyval;
extern __IO uint16_t keyflag;

uint16_t password[21]={1,2,3,4,5,6,'

[/color]};  //初始密码为 123456
uint16_t passwordtmp[21];

#define OPEN_DOOR  GPIOA->BRR  = GPIO_Pin_1
#define CLOSE_DOOR GPIOA->BSRR = GPIO_Pin_1

//数组中存放各个备份数据寄存器基于BKP基地址的偏移地址,用于存储密码
uint16_t BKPDataReg[21] =
  {
    BKP_DR2,  BKP_DR3,  BKP_DR4,  BKP_DR5,  BKP_DR6,  BKP_DR7, BKP_DR8, BKP_DR9,
        BKP_DR10, BKP_DR11, BKP_DR12, BKP_DR13, BKP_DR14, BKP_DR15,BKP_DR16,BKP_DR17,
        BKP_DR18, BKP_DR19, BKP_DR20, BKP_DR21, BKP_DR22
  };
/**
  * 写密码到备份寄存器,掉电不丢失,电源复位不丢失
  */
void WritePasswordToBackupReg(uint16_t passwordarray[])
{
  uint32_t index = 0;
  /* 使能写入BKP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清除事件挂起位 pin Event(TE) */
  BKP_ClearFlag();
  for (index = 0; passwordarray[index]!='

[/color]; index++)
  {                                                         //偏移地址  和   数据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passwordarray[index]);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passwordarray[index]); //写入密码结尾符
}
/**
  * 上电或复位后读出备份区里保存的密码
  */
void Load_Password(void)
{
    uint32_t index = 0;
   for(index = 0;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color]; index++)
   {
      password[index]=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DataReg[index]);
   }
   password[index]='

[/color];
}
/*************************************************************
**时钟配置函数  系统时钟为72MHz
*************************************************************/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使能所有GPIO的时钟
}
//GPIO配置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的模式设置结构体变量
  // PA1 接继电器 模拟开锁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LOSE_DOOR; // 初始锁上
}

// 矩阵键盘接口配置
void KeyBoard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行线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0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列线下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f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列线转换为浮空输入
void KeyBoard_Conv(uint16_t GPIO_P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列线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0f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名   称: EXTI_Configuration
*功   能: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说   明:PE.0~PE.3 键盘中断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复用功能使能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2);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挂起/请求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挂起/请求标志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P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P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P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P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
*名   称: NVIC_Configuration
*功   能:中断配置
*说   明:PE.0~PE.3 键盘中断,均为下降沿触发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PE.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PE.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PE.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PE.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延时n us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long j;
        while(n--)
        { j=15;
          while(j--);
        }
}
//延时n m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
        while(n--)
           delay_nus(1075);
}

/********************************************************************
*名   称: Change_Password
*功   能:更改密码
*说   明:直到新密码设定完成才退出此函数
*********************************************************************/
void Change_Password(void)
{
        uint16_t i,index=0;
        uint16_t flag=0;
        uint16_t passwordtmp2[21]={'

[/color]};
        LCD_Clear();
        delay_nms(2);
        for(i=0;i<21;i++)
           passwordtmp[i] = '

[/color];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输入新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1);
        while(1)
        {
                keyflag = 0;
                while(keyflag < 1)
                { }
                keyflag = 0;
                if(keyval<=9)
                {
                  LCD_DispChar(keyval+'0');
                  delay_nms(1);
                  if(flag==0)
                     passwordtmp[index++] = keyval;
              else passwordtmp2[index++] = keyval;
                }
                else if((keyval == 'e')&&(flag == 0))
                {
                    passwordtmp[index] = '

[/color];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再次输入新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1);
                        flag  = 1;
                        index = 0;
                }
                else if((keyval == 'e')&&(flag == 1))
                {
                        for(i=0;passwordtmp[i]!='

[/color];i++)
                        {
                                if(passwordtmp[i] != passwordtmp2[i])
                                {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两次输入密码不同");
                                        delay_nms(2);
                                        LCD_Setpos_DispString(2,1,"请重新设定密码!");
                                        delay_nms(1000);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再次输入新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1);
                                        flag  = 0;
                                        index = 0;
                                        break;
                                }
                        }
                        if(passwordtmp[i]=='

[/color])
                        {
                                for(i=0;passwordtmp[i]!='

[/color];i++)
                                {
                                        password[i] = passwordtmp[i];
                                }
                                password[i] = '

[/color];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2,1,"新密码设定成功!");
                                delay_nms(2);
                                LCD_Setpos_DispString(3,1,"请牢记新密码!");
                                delay_nms(1);
                                WritePasswordToBackupReg(password);        //保存新密码
                                delay_nms(3000);
                                break;
                        }
                }
        }
}

/********************************************************************
*名   称: Input_Password()
*功   能:输入密码
*说   明:直到密码输入正确或新密码设定完成才退出此函数
*********************************************************************/
void Input_Password()
{
        __IO uint16_t i,index=0;
        __IO uint16_t faultcount = 0;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输入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1);
        while(1)
        {
                keyflag = 0;
                while(keyflag < 1)
                { }
                keyflag = 0;
                if(keyval<=9)
                {
                  LCD_DispChar(keyval+'0');
                  delay_nms(1);
                  passwordtmp[index++] = keyval;
                }
                else if(keyval == 'c')                   //按下取消键
                {
                        index--;
                        passwordtmp[index]='

[/color];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输入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1);
                        for(i=0;passwordtmp[i]!='

[/color];i++)
                        {
                                LCD_DispChar(passwordtmp[i]+'0');
                        }
                        delay_nms(1);
                }
                else if(keyval=='e')                   //按下确认键
                {
                    passwordtmp[index] = '

[/color];  //密码结束标记
                        for(i=0;password[i]!='

[/color];i++)
                        {
                                if(passwordtmp[i] != password[i])
                                {
                                        faultcount ++;
                                        break;
                                }
                        }
                        if(faultcount == 3)
                        {
                                faultcount = 0;
                                CLOSE_DOOR;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2,1,"密码已经错误 3次");
                                delay_nms(2);
                                LCD_Setpos_DispString(3,1,"等待 1分钟后再试");
                            delay_nms(60000); //密码错误3次以后,等待1分钟才可再次输入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再次输入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2);
                                index = 0;
                        }
                        else if((faultcount >0) && (password[i]!='

[/color]))
                        {
                                CLOSE_DOOR;
                                LCD_Clear();
                                delay_nms(2);
                                LCD_Setpos_DispString(2,2,"密码错误!");
                                delay_nms(1000);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1,1,"请再次输入密码:");
                    delay_nms(2);
                                LCD_Setpos(2,1);
                    delay_nms(2);
                                index = 0;
                        }
                        if((password[i]=='

[/color])&&(passwordtmp[i]=='

[/color]))//输入密码正确
                        {
                          LCD_Clear();
                          delay_nms(1);
                          LCD_Setpos_DispString(2,3,"密码正确!");
                          delay_nms(2);
                          LCD_Setpos_DispString(3,3,"锁已打开!");

网友A(2018-02-27):
有用的资料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大佬

网友B:
积分被吞了,下载不了

网友B(2018-09-27):
下过的资料第二次下也要收黑币?

网友C(2018-11-06):
有原理图嘛

网友D(2019-12-23):
用的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