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一对一发送51单片机代码

楼主:
测试通过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h"
#include "BUZZER.h"
#include "1602.h"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Tstatus,FLAG_IRQ=0;

void Test_Disp(uchar temp)
{
        uchar a,b,c;
        a=temp/100;
        b=temp%100/10;
        c=temp%10;
        write_date(a+48);
        write_date(b+48);
        write_date(c+48);
}
void main(void)
{
        INT_INIT();
        init_lcd1602();
//        write_date('a');
        nRF_TX_Mode();
        nRF_Send();
        Tstatus=nRF_RD_Reg(RF_CH);
        Test_Disp(Tstatus);
        Tstatus=nRF_RD_Reg(NRFRegSTATUS);
        Test_Disp(Tstatus);
        while(1)
        {
                /*if(FLAG_IRQ==1)
                {
                        FLAG_IRQ=0;
                        Tstatus=nRF_RD_Reg(NRFRegSTATUS);
                        Test_Disp(Tstatus);
                        if(Tstatus&0x20)
                        {
                        //        BUZZER_SOUND_NORMAL();
                                nRF_WR_Reg(WRITE_REG+NRFRegSTATUS, 0x2e);
                        }
                //        nRF_Send();
                        Delay_T();
                }  */
        }
}
void IRQ_nRF(void) interrupt 0
{
        EX0=0;
        Delay_uRF(1);
        if(IRQ==0)
        {
                BUZZER_SOUND_NORMAL();
                FLAG_IRQ=1;
        }
        EX0=1;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4-02):
中断的为什么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只有一个程序,发送和接受应该是两个。。。。  还有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