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目前是用netlabe连接的 老师非得要我用线全部连接 为什么

楼主(2017-04-28):
我原理图的引脚就用netlabe连接起来,并且分成一个个模快,这样也行啊,但是老师硬要我用线全部连接,为什么,我那样也是连接起的啊.

网友A:
一个个连起来,看图省力,要不然还要一个一个管脚找对应的接口啊

网友B:
有的人会照猫画虎,老师看你知其然是否知其所以然。既然是老师要求,他就有的道理,他没必要向学生解释,学生照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连起来,看图省力,要不然还要一个一个管脚找对应的接口啊

实验室老师又要求不能用线连接,但是有一个老师又要用线连接,都不知道那个画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人会照猫画虎,老师看你知其然是否知其所以然。既然是老师要求,他就有的道理,他没必要向学生解释,学 ...

实验室老师又要求不能用线连接,但是有一个老师又要用线连接,都不知道那个画法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验室老师又要求不能用线连接,但是有一个老师又要用线连接,都不知道那个画法更好。

都可以,各人习惯。但总的要求是,便于自己和别人看清。

网友E:
要说哪种好,肯定是用网络标号来连使电路更简洁,但是初学者还是直连较好,因为直连对连接点可以一目了然。既然还在学习,还是按老师的要求为好,如果谢师了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绘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