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单片机单独控制两个电机的

楼主(2017-04-28):
急需呀,4多萨达擦拭分

网友A:
可以呀,像飞思卡尔比赛中都是一块单片机控制双电机。只是单片机较高级

网友A:
如果你用51单片机控制双电机,应该也可以的,分别输出不同的PWM波。
只是供电你要考虑一下,直接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分别输出,分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