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1单片机和PID算法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28):
用51单片机通过驱动来控制一个电机(RS-360SH,)这个电机是用来抽水的,然后将抽的水放入一个杯子中,这个杯子有一个洞,就是这个杯子一边有水进来,一边有水出去,然后通过电机控制水的流速,使杯子中的水的液面保持一个平衡(即进入的水等于流出的水),平衡之后,来改变洞的大小(直接用手堵,比较low了哈),然后通过一个传感器把这个液面的高度传给单片机,通过PID算法、’PWM来控制这个电机的电压从而控制水的流速,使液面高度不随洞的大小改变而改变,这个整体程序应该怎么写啊(定时器那块程序我会,可是就是不会PID那块,还有就是怎么把他们联系起来),我是新手,希望大神门帮帮我,能不能给个程序的大体框架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先弄清PID原理吧

网友B:
PID不清楚。
液位的高度有数据返回,PWM控制电机可快慢(进水可大小),这就可以了,液位低就加快电机,液位如果在上升,就根据上升的速度和离要保持的液位来适当调慢电机,到要保持的水位再适当修正电机速度,这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