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行车里程速度表单片机编程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7-04-28):
速度里程都能正常显示,只是存储总里程有问题,由于课题要求总里程最大值9999.99km,所以里程要分成四部分分别写进存储器。每次读的时候数值都不对,不知道是读还是写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大神帮忙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lcd_rs = P1^0;
sbit lcd_rw = P1^1;
sbit lcd_en = P1^2;
sbit scl=P3^6;
sbit sda=P3^7;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uint speed;
uint ave_speed;
ulong mileage;
ulong all_mileage;

uchar eeprom_mileage;

uchar str_speed[16];
uchar str_ave_speed[16];
uchar str_mileage[16];
uchar str_all_mileage[16];

uint int1_count;
uint all_int1_count;
uint int1_count100;
uint time;
uint all_time;

bit start;
uchar key;
uchar q_count;
uchar de;

void eeprom_init();         //存储读写
void eeprom_start();
void eeprom_stop();
void eeprom_ack();
void eeprom_noack();
void eeprom_write(uchar dat);
uchar eeprom_read();
void eeprom_writedat(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eeprom_readdat(uchar add);

bit lcd_busy();                                //lcd显示
void lcd_wcmd(uchar cmd);
void lcd_wdat(u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pos(uchar pos);
void display(uchar str1[],uchar str2[]);

void str_speed_init();                  //修改显示缓冲区
void str_ave_speed_init();
void str_mileage_init();
void str_all_mileage_init();
void str_change();

void mileage_clean();

void system_init();
void system_start();//系统启动,停止
void system_stop();

void write(uint da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NOP()
{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ms(uchar x)
{
        uchar i,j;
        for(;x>0;x--)
                for(i=4;i>0;i--)
                        for(j=113;j>0;j--);
}
void delay10ms(uchar x)
{
        uchar i,j;
        for(;x>0;x--)
                for(i=151;i>0;i--)
                        for(j=29;j>0;j--);
}

void delay1s(uchar x)
{
        uchar a,b,c;
        for(;x>0;x--)
        {
                for(c=46;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_nop_();
        }
}
/*************延时函数*********************/

/*************中断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t1_count++;
        int1_count100++;
        all_int1_count++;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delay10ms(2);
        if(key1==0)
        {
                key=1;
        }else if(key2==0)
        {
                key=2;
        }else if(key3==0)
        {
                key=3;
        }else if(key4==0)
        {
                key=4;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time++;
        if(time>=20)
        {
                all_time++;
                speed=0.6*3.14*int1_count/36*1000;
                mileage=0.6*3.14*all_int1_count;
                ave_speed=mileage/36*1000/all_time;
                all_mileage=eeprom_mileage+mileage;
                de=0;
                int1_count=0;
                time=0;
        }
}
/*************中断函数*********************/

/*************EEPROM存储函数*********************/
void eeprom_start(void)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eeprom_stop(void)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eeprom_ack(void)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00))i++;
         scl=0;
         delay();
}

void eeprom_noack(void)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eeprom_init(void)
{
         sda=1;
         scl=1;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scl=0;
         for(i=0;i<8;i++)
         {
                  if(dat&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at=dat<<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sda=1;
         delay();
}

uchar eeprom_read(void)
{
         uchar i;
         uchar dat;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dat=dat<<1;
                  if(sda)
                  {
                          dat++;
                  }
                  scl=0;
                  delay();
         }
         return dat;
}

void eeprom_writedat(uchar add,uchar dat)
{
         eeprom_init();
         eeprom_start();
         eeprom_write(0xa0);
         eeprom_ack();
         eeprom_write(add);
         eeprom_ack();
         eeprom_write(dat);
         eeprom_ack();
         eeprom_stop();
}

uchar eeprom_readdat(uchar add)
{
         uchar a;
         eeprom_init();
         eeprom_start();
         eeprom_write(0xa0);
         eeprom_ack();
         eeprom_write(add);
         eeprom_ack();
         eeprom_start();
         eeprom_write(0xa1);
         eeprom_ack();
         a=eeprom_read();
         eeprom_noack();
        eeprom_stop();
         return a;
}
/*************EEPROM存储函数*********************/

/*************LCD函数*********************/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
{
        delayms(15);
        lcd_wcmd(0x38);
        delayms(5);
        lcd_wcmd(0x38);
        delayms(5);
        lcd_wcmd(0x38);
        delayms(5);

        lcd_wcmd(0x0c);
        delayms(5);
        lcd_wcmd(0x06);
        delayms(5);
        lcd_wcmd(0x01);
        delayms(5);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void display(uchar str1[],uchar str2[])
{
        uchar m;
        lcd_init();
        lcd_pos(0);
        m=0;
        while(str1[m] != '\0')
        {
                lcd_wdat(str1[m]);
                m++;
        }
        lcd_pos(0x40);
        m=0;
        while(str2[m] != '\0')
        {
                lcd_wdat(str2[m]);
                m++;
        }
}
/*************LCD函数*********************/
/*************修改显示缓冲区函数*********************/
void  str_speed_init()
{
        str_speed[0]='S';
        str_speed[1]='p';
        str_speed[2]='e';
        str_speed[3]='e';
        str_speed[4]='d';
        str_speed[5]=':';
        str_speed[6]=(speed%100000)/10000+0x30;
        str_speed[7]=(speed%10000)/1000+0x30;
        str_speed[8]=(speed%1000)/100+0x30;
        str_speed[9]='.';
        str_speed[10]=(speed%100)/10+0x30;
        str_speed[11]=speed%10+0x30;
        str_speed[12]='k';
        str_speed[13]='m';
        str_speed[14]='/';
        str_speed[15]='h';
}

void  str_ave_speed_init()
{
        str_ave_speed[0]='A';
        str_ave_speed[1]='v';
        str_ave_speed[2]='e';
        str_ave_speed[3]='-';
        str_ave_speed[4]='S';
        str_ave_speed[5]=':';
        str_ave_speed[6]=(ave_speed%100000)/10000+0x30;
        str_ave_speed[7]=(ave_speed%10000)/1000+0x30;
        str_ave_speed[8]=(ave_speed%1000)/100+0x30;
        str_ave_speed[9]='.';
        str_ave_speed[10]=(ave_speed%100)/10+0x30;
        str_ave_speed[11]=ave_speed%10+0x30;
        str_ave_speed[12]='k';
        str_ave_speed[13]='m';
        str_ave_speed[14]='/';
        str_ave_speed[15]='h';
}

void  str_mileage_init()
{
        str_mileage[0]='M';
        str_mileage[1]='i';
        str_mileage[2]='l';
        str_mileage[3]='e';
        str_mileage[4]='a';
        str_mileage[5]='g';
        str_mileage[6]=':';
        str_mileage[7]=(mileage%1000000)/100000+0x30;
        str_mileage[8]=(mileage%100000)/10000+0x30;
        str_mileage[9]=(mileage%10000)/1000+0x30;
        str_mileage[10]=(mileage%1000)/100+0x30;
        str_mileage[11]='.';
        str_mileage[12]=(mileage%100)/10+0x30;
        str_mileage[13]=mileage%10+0x30;
        str_mileage[14]='k';
        str_mileage[15]='m';

}

void  str_all_mileage_init()
{
        str_all_mileage[0]='A';
        str_all_mileage[1]='l';
        str_all_mileage[2]='l';
        str_all_mileage[3]='-';
        str_all_mileage[4]='M';
        str_all_mileage[5]='i';
        str_all_mileage[6]=':';
        str_all_mileage[7]=(all_mileage%1000000)/100000+0x30;
        str_all_mileage[8]=(all_mileage%100000)/10000+0x30;
        str_all_mileage[9]=(all_mileage%10000)/1000+0x30;
        str_all_mileage[10]=(all_mileage%1000)/100+0x30;
        str_all_mileage[11]='.';
        str_all_mileage[12]=(all_mileage%100)/10+0x30;
        str_all_mileage[13]=all_mileage%10+0x30;
        str_all_mileage[14]='k';
        str_all_mileage[15]='m';

}

void str_change()
{
        str_speed_init();
        str_ave_speed_init();
        str_mileage_init();
        str_all_mileage_init();
        if(q_count)
        {
                display(str_ave_speed,str_all_mileage);
        }else if(~q_count)
        {
                display(str_speed,str_mileage);
        }
}
/*************修改显示缓冲区函数*********************/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system_init()
{
        EA=1;
        EX1=1;
        IT1=1;
}
/*************系统初始化函数*********************/

/*************启动函数*********************/
void system_start()
{
        EA=1;

        EX0=1;
        IT0=1;

        TMOD=0x01;
        ET0=1;
        TR0=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eeprom_mileage = eeprom_readdat(00)+eeprom_readdat(01)*256+eeprom_readdat(02)*65536+eeprom_readdat(03)*256*65536;
}

void system_stop()
{
        EA=0;
        lcd_wcmd(0x01);
}
/*************启动函数*********************/

/*************里程清零函数*********************/
void mileage_clean()
{
        write(all_mileage);
        delay10ms(3);
        eeprom_mileage=all_mileage;
        mileage=0;
        all_int1_count=0;
}
/*************里程清零函数*********************/
void write(uint dat)
{
        eeprom_writedat(00,dat%65536%256);
        delay10ms(3);
        eeprom_writedat(01,dat%65536/256);
        delay10ms(3);
        eeprom_writedat(02,dat/65536%256);
        delay10ms(3);
        eeprom_writedat(03,dat/65536/256);
        delay10ms(3);
}

void main()
{
        while(1)
        {
                if(~start)
                {
                        system_init();
                }
                if(int1_count100>=100)
                {
                        write(all_mileage);
                        int1_count100=0;
                }
                switch(key)
                {
                        case 1:if(~start)
                                        {
                                                key=0;
                                                start=~start;
                                                system_start();
                                                str_change();
                                        }
                                        break;
                        case 2:        if(start)
                                        {
                                                key=0;
                                                start=~start;
                                                system_stop();
                                        }
                                        break;
                        case 3:if(start)
                                        {
                                                key=0;
                                                q_count=~q_count;
                                        }
                                        str_change();
                                        break;
                        case 4:        if(start)
                                        {
                                                key=0;
                                                mileage_clean();
                                                str_change();
                                        }
                                        break;
                        default:if(start)
                                        {
                                                de=1;
                                                key=0;
                                                str_change();
                                                while(1&de){}
                                        }
                                        break;
                }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2020-04-06):
你好,请问能分享一下你的自行车里程速度表的文档或者原理图吗?我是女生,做这个任务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