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7-04-28):
TB网购几片12864LCD,ST7920驱动的,用卖家给的资料,串口并口显示都没问题,但从论坛下载的代码不显示,白屏,对比度也调了,同样的硬件,按引脚定义连接上都不显示,怀疑代码有问题吧,但下载好几个都不行,好纠结

育松电子 QC12864B使用说明.pdf

网友A:
网上下载的代码与硬件不配套,网上下载的代码大都有bug。

网友B:
发一下你12864的参数资料

网友C:
是不是脚的问题

网友D:
仿真和实物有差别的

网友E:
网上下载的程序一般都是要改的  ,接口什么的可能不一样

网友F:
自己看例程啊

网友G:
网上下载的代码,还是要看一下IO接口是否合适,与实物连接是否一致。

网友G:
网上下载的代码要看一下IO口是不是和你连接的一致,这个是最基本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