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我想问一下我的显示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4-29):
屏亮无显示,只能看见淡淡的像素点,会不会跟我之前把屏接反有关?但是屏的正负极是轴对称的,难道信号线接反也能爆机?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P2^6;
sbit PSB=P2^

void delay_ms(uint xms)      //延时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void writecom(uchar com)       //LCD写入指令
{
  lcdRS=0;
  lcdRW=0;
  lcdE=0;
  P0=com;
  delay_ms(1000);
  lcdE=1;
  delay_ms(5);
  lcdE=0;
  delay_ms(5);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LCD写入数据
{
  lcdRS=1;
  lcdRW=0;
  lcdE=0;
  P0=dat;
  delay_ms(1000);
  lcdE=1;
  delay_ms(5);
  lcdE=0;
  delay_ms(5);
}

void main()
{
  lcdRS=0;
  lcdRW=0;
  lcdE=0;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c);
  writecom(0x30);
  writecom(0x01);
  writedata('1');
  while(1);
}

网友A:
显示是否清晰与液晶分子上所加的电压有关。查查你的LCD手册会有发现的。

网友B:
12864写入数据或者命令之前要判断液晶数据口是否繁忙,你这个都没有判断繁忙的函数
void check_busy()//判忙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EN=0;
}

这里给个判忙函数作为参考

网友C:
看这延时用的够夸张了。

网友D:
现在应该检查的是硬件问题吧,程序看不出什么

网友E:
延时程序不太合理吧

网友F: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LZ,别照搬版主给的实例,你的是带字库的LCD,驱动命令、端子应用都不同的。注意哟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别照搬版主给的实例,你的是带字库的LCD,驱动命令、端子应用都不同的。注意哟

谢谢,找到原因了,我这恰恰是不带字库的lcd(换了新的还是不带字库,直到别人了我一个用过没问题的lcd才解决)所以怎么都显示不出来因为字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写入数据或者命令之前要判断液晶数据口是否繁忙,你这个都没有判断繁忙的函数
void check_busy()//判 ...

延时5ms还能碰上忙的?

网友H:
你这个延时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太长太短都不可以的  有时序图,你可以看看

网友I(2018-06-17):
引用 网友F: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有C程序吗

网友J:
没错,你输入的很对

网友F: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