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如何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以及停止?求代码分享并有注释(新手)

楼主(2017-04-29):
红外如何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以及停止?求代码分享并有注释(新手)

网友A:
直流电机:
“电机的正反转以及停止”与红外及程序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加了某个电压电机正转了,则将接线反个向就反转了,停止不加电即可。请问与红外及程序有何关系呢?
电机有许多种,电路有许多种,不同的电机、电路实现正反转的方法都不同,你的电机及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