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 io口还要三极管放大吗 新人小白跪求~~~在线等大神

楼主:
用51单片机控制这种继电器,io口还要三极管放大吗,还是直接可以连接到继电器的IN信号控制端就行,,继电器IN口是低电平触发的,,谢谢大神

网友A(2017-04-29):
回帖奖励 +2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再查一下IO口的手册,再想想看呢?

网友B:
可以直接连

网友C:
LZ,东西都到手了咋还说自己不识货呢

网友D:
io口加个上拉电阻,不然有可能不工作,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io口电流太小了。

网友D:
加个拉电阻4.7k就可以的。

网友E:
继电器控制线圈的驱动电流一般为10~几十mA,I/O端口必须要三极管放大。

网友F:
从图片上看,板子上已经有了驱动贴片三极管,可以直接到单片机的io口。

网友G:
io口用三极管放大后,再控制继电器最安全。

网友H:
这个电路已带三极管激励。可以直连的。

网友I:
板上有驱动可以直接驱动,如果不稳定加个上拉电阻会好点。

网友J:
如果继电器是 5V供电可以用 P0口直接连,若是 12V 供电必须加三极管控制,否则会烧 IO 口。

网友K(2017-05-29):
板子上已经有三极管了,可以直接用单片机IO孔驱动

网友I:
你的板子上已经做了驱动电路,所以可以直接驱动,如果不太稳定可加个适当阻值的上拉电阻。

网友L:
我试过的,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M:
如果楼主的图没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连的

网友N:
查一查单片机手册,得出单片机输出的电流,比如0.1A。
再看一看继电器的驱动电流,比如0.5A
如果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大于单片机输出的电流
需要三极管放大;
如果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小于或等于单片机输出的电流
就不需要。

网友O:
最好加一个,保险一点!

网友P:
不需要,人家模块上已经有三极管放大了

网友Q:
需要放大,提高驱动电流

网友R:
直接接io口就可以驱动一般这种三极管都是起开关作用的

网友S:
这种模块式的继电器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有几个三极管了,所以不需要再接了

网友T:
是的,需要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不然电流不够

网友U:
可以上拉,也可以直接连接,没有问题的

网友V:
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足以带继电器,因为继电器开启关闭有电流冲击,5v的稳定吸合电流一般在80-100ma

网友W(2017-11-18):
我和楼主继电器一样的,我现在用的常开,com接7.4V电源,vcc和gnd接了单片机5V和gnd,低电平触发时,空心杯转不起来,一转一停的,

网友X(2018-06-07):
在单片机输出口最好接上拉电阻,用PNP型三极管作为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