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细分控制步进电机,包含原理和程序

楼主(2017-04-29):
农民讲习所
这是俺一个关于打印机项目中步进马达中的内容,使用的原理为电流矢量图(a),为减少矢量表的误差,改进为(g).(误
差大的时候,Ia和 Ib 的绝对值变大,角度不变,即比例不变)

磁场合成决定步进马达当前的位置。
我们常用的是图(b),用电压驱动时和线圈个数有关系,直接驱动它们,合成的最小角度都是固定的。
细分最常见的是电流细分,电流引起的磁场的合成就决定马达的角度。所以我们一般用电流合成图来代替磁场合成图。
用电流合成电路复杂一点(用 MCU+DA+L298实现也不难)。

这里俺用 PWM方式,用控制电压的方式代替电流。原因:在电压稳定后,线圈的电流和电压成正比。稳定是 PWM细分的
要点,也决定马达速度不能太高。

在细分的情况下,电机分两相和四相是没意义的。可以把四相电机当两相使用。

下面是俺的程序,使用 MEGA16,因为有PWM。

//+++++++++++++++++++++++++++++++++++++++++++++++++++++++++++++++
//2 相步进马达驱动
//+++++++++++++++++++++++++++++++++++++++++++++++++++++++++++++++
#define Step_OutMode()      DDRB|=BIT(6)|BIT(7)
#define Step_InMode()       DDRB&=~(BIT(6)|BIT(7))
#define Step_ReadIO()       (PORTB&( ~(BIT(6)|BIT(7)) ))
#define Step_WriteIO(x)     PORTB=x

struct Motor2P_Table{                   //细分表结构
    unsigned char mQuadrant;            //象限 0-3
    unsigned char mX_Pwm;               //x输出的PWM
    unsigned char mY_Pwm;               //y输出的PWM
};

struct Motor2P{
    unsigned char mTableId;             //细分表 ID
    unsigned char mTask;                //马达驱动的任务转移号

    unsigned char mSaveTimer;           //马达驱动节电模式使用的计数器

    unsigned char mReg;                 //马达驱动使用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r mTimer;               //对 2MS 的计数器,时间扩展

    unsigned int  mSteps;               //马达要走的步数
    unsigned char mDirect;              //马达走动方向

    unsigned char mStepRunTimer;        //步进时输出有效的时间寄存器
    unsigned char mStepIdleTimer;       //步进时输出节电的时间寄存器
    unsigned char mStepCount;           //细分表走动步长。1-2-4-8-16
};

//------------------------------------------------------------
#ifdef dMotor2P_Main
    #define Motor2P_Head
#else

完整代码和教程下载:

网友A(2017-12-05):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B(2018-05-15):
谢谢楼主买楼主好人啊

网友C:
且让老夫一探究竟

网友D(2018-08-01):
先评论,再下载。。。。。。。。一探究竟。

网友E(2018-08-31):
寄存器的版本??!!

网友F(2019-01-23):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G(2019-06-24):
资料很好呢,最近在写一个细分控制程序,正需要这类资料呢,谢谢了

网友H:
这个不错 刚好需要呀

网友H:
这个真的不错  刚好需要   谢谢

网友I(2019-12-13):
我怎么只看到pdf,没看到源程序呀。谢楼主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