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np以及共阳极数码管连接问题

楼主(2017-04-29):
之前查过不少的书,连接方式都是通过电阻和三极管pnp的B极相连,E极接高电平5V,C极接共阳极数码管的位选端,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无论是用pnp模型还是某个固定的型号都是无论B极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C极的输出都是高电平,求解答是我哪里弄错了。

PS:第一张图是论坛中的图,也是书上给出的连接图,第二张图是我做的连接图,也是出问题的图

单片机和共阳极数码管连接

单片机和共阳极数码管连接

我的连接仿真图

我的连接仿真图

网友A:
二张电路图都没错。但你的程序有问题,怎么会R3R5R6一端同时低电平?另外你电源电压是多少?若是12V,Q1Q2Q3Q4都会导通。

网友B:
赞同沙发的说法!
虽然“R3R5R6一端同时低电平”从扫描原理上的说不通的,但是可以这样做的,其它结果是其控制下的3个LED数码显示同样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张电路图都没错。但你的程序有问题,怎么会R3R5R6一端同时低电平?另外你电源电压是多少?若是12V,Q1Q2Q ...

电源电压是5V,程序怎么调都无法实现,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沙发的说法!
虽然“R3R5R6一端同时低电平”从扫描原理上的说不通的,但是可以这样做的,其它结果是其 ...

这是随便写的一个程序,问题是无法实现三极管pnp的控制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是5V,程序怎么调都无法实现,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输出高电平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输出高电平",正确!可能另有毛病。给你介绍一个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实例57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输出高电平",正确!可能另有毛病。给你介绍一个案例,自己去研究吧!

谢谢啦

网友C:
对啊, 你好办法啊

网友D:
这个是模拟和数字的冲突,模拟的三极管遇到数字的高电平,就被高电平强制拉高了

网友E:
数码位段与三极管之间接一个10K电阻,仿真就能过了,实物不用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位段与三极管之间接一个10K电阻,仿真就能过了,实物不用接电阻

谢谢,用这个办法现已仿真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码位段与三极管之间接一个10K电阻,仿真就能过了,实物不用接电阻

仿真是通过了,我还有一个问题,看论坛里面有人没有连接仿真也是通过了,这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我在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模拟和数字的冲突,模拟的三极管遇到数字的高电平,就被高电平强制拉高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F(2018-12-27):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共阳极数码管  位选一直处于高水平状态。pnp接的12v。明天传图

网友G(2019-06-03):
引用 网友E:
数码位段与三极管之间接一个10K电阻,仿真就能过了,实物不用接电阻

呜呜呜 超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