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源电路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7-04-29):
我要220v转5v给单片机供电,转12v给lm324供电,12v电路是接在阻容降压后面,还是把整流桥去掉接在上边整流桥的后面?或者是其他的设计方法,希望大神给出指导意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一、假设5V单片机系统用电50mA;运放324系统用电50mA;请你进行下列计算:
1、7815、7812上的功耗是多少?(提示:你可以假设1脚的电位,然后计算)。
2、流过两个Res2(稳压)上的电流?压降?功耗是多少?(提示:从220VAC降至你假设1脚的电位,然后计算)。
计算完功耗之后,你打算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又如何将电阻上的热量散出去?
二、调试时或使用时,你的手会不会接触到电路上的元器件,元器件上的电位相对大地的电压是多少?

完成以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差不多了。

网友B:
要是我就不这么干 太麻烦了

直接上个1A的全桥把220AC变220DC 然后用一片SX3700和一片7805直接就办了 400mA驱动你这点东西还不够啊 峰值是800mA 你找一下SX3700的手册看一下 上面有典型应用
或者 买现成的220v转5v模块 1A以下的 然后输出端分出5v来也可以

网友C:
阻容降压只是适用于小电流电路,上图电路所用器件参数上设计不合理,而且还是非隔离式电源有安全隐患。

网友D:
从220V直接整流、滤波、稳压,很不合理!!!而且很不安全!!!改进途径:1.用变压器降压;2.用开关电源。从220V直接整流、滤波、稳压只有一种例外,小电流(不超过10mA),封闭式(安全),而且整流前的那个降压电阻不是1K,至少1M。输出电流取决于整流前电容,电容大,输出电流大,10mA就应取0.47uF.

网友E:
你用阻容降压电路,靠稳压管定压,7805和7812没多大意思。这类电源不太安全呀!

网友F:
可以接在整流桥后面用不同的稳压管供电,不过就怕电容太小,0.1u只能供应6ma左右的电流。因为电容供电是恒流供电应该先确定两路电压用电电流的大小后,再确定要用的电容大小,以及稳压管的功率和稳压值,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烧坏元器件。

网友G(2019-03-16):
不合理,这样很不安全,把整流前加个保险电阻,,降压电阻换成1M,电容换成CBB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