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控制LED灯,程序看不太懂,求助

楼主:
#include "STC89.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rocess.h"
#define CycleTime_Ultrasonic 10

#define TR_Ultrasonic TR0
#define TH_Ultrasonic TH0
#define TL_Ultrasonic TL0
#define ET_Ultrasonic ET0
#define TMOD_Ultrasonic TMOD

sbit FrontTrig=P2^2;
sbit FrontEcho=P3^2;//accord to the selected timer, timer 0-->P32  timer 1--->P33

void InitDistance(void);
float GetDistance(void);

void StartCheckDistance(void);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PCF8591        bit321为地址A0 A1 A2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PCF8591

sbit SDA_PCF8591=P2^6;
sbit SCL_PCF8591=P2^7;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unsigned char SysTime;
unsigned char SoundAdc;
unsigned int LedShowData;
unsigned char NumToShow=6;
unsigned int DistanceData;

sbit Key0=P0^4;
unsigned char OldKey0,DisMode=0;

void InitTimer2(void)
{
    T2MOD = 0;
        T2CON = 0;
        RCAP2H = 0xFC;
    RCAP2L = 0x17;
        EA=1;                                             //总中断打开
        ET2=1;                                            //定时器T2允许中断
        TR2=1;                                            //定时器T2开始工作
}

void et2(void) interrupt 5 using 0
{
    TF2=0;
        SysTime++;
}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
                    启动总线
------------------------------------------------*/
void Start_I2c()
{
  SDA_PCF8591=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SCL_PCF8591=1;
  _nop_();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_PCF8591=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_PCF8591=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
/*------------------------------------------------
                    结束总线
------------------------------------------------*/
void Stop_I2c()
{
  SDA_PCF8591=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_PCF8591=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_PCF8591=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_PCF8591=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_PCF8591=0;
     _nop_();
     SCL_PCF8591=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_();
      _nop_();
      _nop_();
     SCL_PCF8591=0;
    }

    _nop_();
    _nop_();
    SDA_PCF8591=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_PCF8591=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_PCF8591==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_PCF8591=0;
    _nop_();
    _nop_();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_PCF8591=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_();
        SCL_PCF8591=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_();
        _nop_();
        _nop_();
        SCL_PCF8591=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_PCF8591==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_();
        _nop_();
      }
  SCL_PCF8591=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
                     非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NoAck_I2c(void);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_PCF8591=1;
  _nop_();
  _nop_();
  _nop_();
  SCL_PCF8591=1;
  _nop_();
  _nop_();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_();
  _nop_();
  _nop_();
  SCL_PCF8591=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_();
  _nop_();
}

/*------------------------------------------------
             读AD转值程序
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范围从0-3
返回值范围0-255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0x00|Chl);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AddRd);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Start_I2c();
   SendByte(AddRd);
      if(ack==0)return(0);
   Val=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Val);
}
void InitDistance(void)                 //使用EX0口
{
    TMOD_Ultrasonic |= 0x09;//打开GATE0 内部时钟计数模式
    ET_Ultrasonic=0;
    FrontTrig = 0;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10;
        while(i--)
        _nop_( );
}

void StartCheckDistance(void)
{
    FrontTrig = 1;
        TH_Ultrasonic = 0;
    TL_Ultrasonic = 0;
    Delay();
        TR_Ultrasonic=1;
        FrontTrig = 0;
}

float GetDistance(void)//always return value ,unit:mm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TestStep,DisDelayTime;
        unsigned int FrontTime;
        static float DistanceData=0;

        switch(DisTestStep)
        {
                case 0:
                {
                        StartCheckDistance();
                        DisTestStep = 1;
                        break;
                }
                case 1:
                {
                        DisDelayTime++;
                        if(DisDelayTime >= 30/CycleTime_Ultrasonic)
                        {
                                DisDelayTime = 0;
                                DisTestStep = 2;
                        }
                        break;
                }
                case 2:
                {

                        TR0 = 0;
                        FrontTime = TH_Ultrasonic;
                        FrontTime = FrontTime<<8;
                        FrontTime = FrontTime+TL_Ultrasonic;
                        DistanceData = FrontTime;
                        DistanceData = DistanceData*0.17;
                        DisTestStep = 3;

                        break;
                }
                case 3:
                {
                        DisDelayTime++;
                        if(DisDelayTime >= 300/CycleTime_Ultrasonic)
                        {
                                DisDelayTime = 0;
                                DisTestStep = 0;
                        }
                        break;
                }
        }
        return DistanceData;
}

main()
{
        InitTimer2();
        //InitSci();
        InitDistance();
        for(;;)
        {
                StartPro(0);
                SoundAdc = ReadADC(3);
                DistanceData = GetDistance();

                if((OldKey0==0)&&(Key0==1))
                {
                        DisMode = ~DisMode;
                }
                OldKey0 = Key0;

                if(DisMode == 0)
                {
                        P25 = 0;
                        if(DistanceData < 200)
                        {
                                NumToShow = 0;
                        }
                        else if(DistanceData > 800)
                        {
                                NumToShow = 12;
                        }
                        else
                        {
                                NumToShow = (DistanceData-200)/50;
                        }
                }
                else
                {
                        P25 = 1;
                        if(SoundAdc < 62)
                        {
                                NumToShow = 0;
                        }
                        else if(SoundAdc > 110)
                        {
                                NumToShow = 12;
                        }
                        else
                        {
                                NumToShow = (SoundAdc-62)>>2;
                        }
                }
                LedShowData = (0x0FFF>>NumToShow);
                P36 = LedShowData>>11;
                P35 = LedShowData>>10;
                P34 = LedShowData>>9;
                P33 = LedShowData>>8;
                P10 = LedShowData>>7;
                P11 = LedShowData>>6;
                P12 = LedShowData>>5;
                P13 = LedShowData>>4;
                P14 = LedShowData>>3;
                P15 = LedShowData>>2;
                P16 = LedShowData>>1;
                P17 = LedShowData;

                EndPro(10);
        }
}

网友A(2019-02-01):
一个简单的ADC转PWM控制就能把你纠结成这样

网友B:
图片看的人眼花,为什么背景调那么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