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下这个光敏电阻电路 他的灯一直亮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29):
(图片)

网友A:
D1点亮的前提是Q2导通,Q2导通的前提是Q2的基级为低电平,Q2基级为低电平说明Q1导通了。重点看看Q1基级电压的变化情况。

楼主:
还是一直亮啊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点亮的前提是Q2导通,Q2导通的前提是Q2的基级为低电平,Q2基级为低电平说明Q1导通了。重点看看Q1基级电压 ...

应该怎么改啊 我亮灯的图片在下面

网友B:
可调电阻和光敏电阻比值不对,无光时可调电阻与光敏电阻中点电压应小于0.7Ⅴ。

网友C:
此图不合理:D1上无限流措施,导通时电流极易失控;D1上端还有一根线,图中未交代接了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改啊 我亮灯的图片在下面

你先测试有光源时,光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然后无光源时,光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然后确保有光时,可调电阻与光敏电阻的分压小于0.7V(根据三极管的BE导通电压来定);无光时,分压值应该大于0.7V。

网友D:
基级串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E:
这可调电阻直接接VCC可能会烧坏Q1

网友F:
1.断开D1正极上那根外接线试试?
2.断开电位器试试?
若还是亮灯,检查Q1或Q2是否击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可调电阻直接接VCC可能会烧坏Q1

就是,可调电阻或Q1基极应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F:
1.断开D1正极上那根外接线试试?
2.断开电位器试试?
若还是亮灯,检查Q1或Q2是否击穿?

Q1被击穿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可变电阻拉到电源正端时Q1的B-E极承受偏压过高

网友G:
可惜没有电路图!

网友H:
D1上端还有一根线接什么地方?

网友I:
你是做什么用的,用电压比较器好用

网友J:
用比较器比较更加好

网友J:
直接用个比较器,一端接光敏电阻,一端接固定电压,控制好电压大小就能实现亮灭

网友K:
LZ,首先说电路没什么问题,一直亮是因为参数设定问题。我按你的图,仿真调试结果,光敏电阻要在100左右(可调电位器约50%)。我下面第一张图是光敏没受光的;第二张是有光照的。不知是否是你的意思,或刚好反了,如是也好改。

网友K:
那个光敏电阻proteus里默认是1M的,太大了,以至于光照的敏感度,在Q1的基极上微乎其微。

网友L:
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M(2019-02-08):
电路要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