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和78M05和PWM资料总结

楼主:
主要介绍L298N及7805 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知识。供大家参考,初次发帖,希望大家喜欢。

L298N是ST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15脚封装。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高,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V;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额定功率25W。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信号控制;具有两个使能控制端,在不受输入信号影响的情况下允许或禁止器件工作有一个逻辑电源输入端,使内部逻辑电路部分在低电压下工作;可以外接检测电阻,将变化量反馈给控制电路。使用L298N芯片驱动电机,该芯片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以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产品特点:
本模块使用ST公司的L298N作为主驱动芯片,具有驱动能力强,发热量低,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
本模块可以使用内置的78M05通过驱动电源部分取电工作,但是为了避免稳压芯片损坏,当使用大于12V驱动电压的时候,请使用外置的5V逻辑供电。
本模块使用大容量滤波电容,续流保护二极管,可以提高可靠性。

注意事项:
1.    当你的驱动电压(上图标识为12V输入,实际可以接受的输入范围是7-12V)为7V-12V的时候,可以使能板载的5V逻辑供电,当使用板载5V供电之后,接口中的+5V供电不要输入电压,但是可以引出5V电压供外部使用。(这种即为常规应用!)
2.    当驱动电压高于12V,小于等于24V(芯片手册中提出可以支持到35V,但是按照经验一般298保守应用最大电压支持到24V已经很了不起!)时,比如要驱动额定电压为18V的电机。首先必须拔除板载5V输出使能的跳线帽。然后在5V输出端口外部接入5V电压对L298N内部逻辑电路供电。(这种是高压驱动的非常规应用!)
★ 应用实例
1.驱动直流电机
由于本模块是2路的H桥驱动,所以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
使能ENA ENB之后,
可以分别从IN1 IN2输入PWM信号驱动电机1的转速和方向
可以分别从IN3 IN4输入PWM信号驱动电机2的转速和方向

2:驱动直流电机
由于本模块是2路的H桥驱动,所以可以同时驱动两个电机
使能ENA ENB之后,
可以分别从IN1 IN2输入PWM信号驱动电机1的转速和方向
可以分别从IN3 IN4输入PWM信号驱动电机2的转速和方向
信号如图所示

另外,说明一点,就是L298N中的八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那是续流保护二极管,电机类似于电感的性质,有可能会发生自感,为了防止电源关闭时自感电压击穿开关元件,才设置了这些二极管作为自感能量的释放途经。同时也是防止电机受外力作用运转时发电造成芯片损坏

完整资料下载:

网友A(2019-05-03):
不错,十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十分感谢你的分享

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C:
楼主有总结其他直流驱动模块吗?或者与其他直流模块的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总结其他直流驱动模块吗?或者与其他直流模块的比较

额  这个没有呢

网友D(2019-06-10):
我想看资料